请教关于A9或A15以及LTE模块的选型

楼主(2015-12-07):
最近要做一个ARM+4G模块的项目,STM32似乎难以实现了,LTE模块准备在华为ME909S-821和SIM7100C中选择,ARM的话,关于A9或者A15不了解,请教各位大侠哪家的ARM用的多些

网友A:
我正在做STM32+LTE。只要肯下工夫,不可能做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上都STM32了,A9浪费吧,ARM9、A7就够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做STM32+LTE。只要肯下工夫,不可能做不出来的

STM32和LTE模块是用的哪种通信?USB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和LTE模块是用的哪种通信?USB吗?

是呀,必须usb呀

网友:
请教LINUX驱动是串口模式 还是网口模式?

网友B:
网上还没有找到关于华为ME909S-821内核集成介绍

楼主:
我看到这两个4G模块都有UART接口,似乎UART接口速率最大可以到3M,是不是也可以用UART进行单片机和4G模块的通信,请问你用的4G模块是哪一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还没有找到关于华为ME909S-821内核集成介绍

是啊,华为的才发布,资料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