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0F200输出PWM波占空比问题。

楼主(2015-12-07):
想用PIC10f200单片机输出一周期10ms的pwm信号驱动电机,但是调试过程中发现占空比在3%——97%区间是正常的,但是占空比到了3%后就无法再降低了,除非直接变为0;通用占空比到97%后也无法再提升了,除非直接变为100%,无法达到98%、99%的效果;不知问题在哪里?谁了解的给个建议,谢谢。PWM波是通过定时器的方式控制普通IO口实现的!
附上代码:
void main(void)
{
        int  AD_data = 0;
        TRIS = 0X01;                                     //设置所有IO口为输出
        FOSC4 = 0;
        OPTION = 0X06;                                  //64分频

        while(1)
        {

                ADCON0 = 0x43;
                AD_data =  ADRES & 0xFF;

                if(AD_data >1)
                {
                   if( TMR0 <= AD_data) )
                                GP2 = 1;
                        else if( TMR0 < 255 )
                                GP2 = 0;
                        else
                                {TMR0=0;  GP2 =1;}

                }
                else
                        GP2 = 0;
        }
}

楼主:
这个版都没人关注的?

网友A:
ADCON0 是楼主在手册中看到有这个寄存器吗?!PIC10F200中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ON0 是楼主在手册中看到有这个寄存器吗?!PIC10F200中有吗

搞错了。使用PIC10F220新品

网友B:
你的程序多次读定时器,注意每次读出来的值可能不一样。建议先读定时器到一个变量。再判断这个变量。

网友(2016-06-17):
请问楼主是采用什么编程器对PIC10F200进行烧写调试的呢,我手里只有KIT3,能进行编程调试吗?

网友(2018-02-06):
引用 网友B:
你的程序多次读定时器,注意每次读出来的值可能不一样。建议先读定时器到一个变量。再判断这个变量。 ...

楼主可以按这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