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高精度的晶振或时钟,3年20秒,哪位大牛推荐一下,

楼主(2015-12-07):
想找个高精度的晶振或时钟,要求3年误差20秒内,哪位大牛推荐一下.功耗不能太高,不过先找到精度合适的再考虑低功耗.
我搜索了好久,没有找到,哪位找到了,我请他吃饭

网友A:
如果你会单片机,用0.1PPM的12M晶体就行了,我有

网友B:
需要一个2e-7的基准

需要采用温补晶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会单片机,用0.1PPM的12M晶体就行了,我有

7.0466204408365747787361181577316e-8, 是7%ppm,并且要考虑老化率,考虑整个温度范围的影响

楼主:
难道我算错了?

网友C:
用32768Hz的0.1ppm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一个2e-7的基准

需要采用温补晶振了

晕,我的鼠标看来有问题,换了机器算就是2e-7了.关键是我点几遍都是7e-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32768Hz的0.1ppm的晶振

这个你能找到吗?

网友:
每年误差6秒每星期开启gps 校准时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能找到吗?

万能的淘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8#detail
是不是得要请我吃饭?

网友:
上个普通的恒温晶振

楼主:
常温频差最高达0.1PPM,温度频差最高达1PPM

这个不符合要求的,我应该请2楼和3楼吃饭, 至少通过他们我知道自己算错了.
我的本意是想找32k的晶振的,可惜还是要考虑高频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常温频差最高达0.1PPM,温度频差最高达1PPM

你温度范围多少?真不行就最好GP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温度范围多少?真不行就最好GPS了。

呵呵,3年的情况,你觉得温度范围呢:)
GPS功耗太大,高频晶振我都不想用,你刚发的这个应该和高频晶振功耗差不多.但是我原来算错了,连高频晶振都否决了. 要请吃饭呢,也可以把你算上的:)

楼主:
楼上三位都在哪里?我抽空发个小礼物给三位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3年的情况,你觉得温度范围呢:)
GPS功耗太大,高频晶振我都不想用,你刚发的这个应该和高频晶振功耗差 ...

GPS你可以一星期开一次,用个MOS管控制一下电源,不用的时候断电就行了,耗不了多少电的,综合下来功耗还是很低的。
是什么好东西啊?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会单片机,用0.1PPM的12M晶体就行了,我有

是我算错了,兄弟是哪里的?方便留个地址送点小礼物给你,或者请你吃饭,0.1ppm的资料能否提供?

网友D:
如果可以有电波表,钟的信号,收它校正,功耗低。

楼主:
又没人了,第一步,我知道算错了,第二步,找到0.1ppm的,没了,呵呵.

网友:
电波钟受时,这个比较靠谱,但解码有点小麻烦的,而且也不是能和发波台完全同步,会有点误差,好在这个误差不大也不累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可以有电波表,钟的信号,收它校正,功耗低。

外部校准信号是有的,但是只能校准一次,我考虑用GPS

网友A:
先谢谢楼主的小礼物心意,心意收下就行了,礼物不必的。我沈阳的。我以维修单位大钟的惨痛折腾经历告诉大家,什么GPS、电波钟都不靠谱的,尤其是指针钟,还是自己精确地走是最好的。不知道楼主要干什么,可以给一些建议。

楼主:
想做一个轮船的自守时系统,但是考虑GPS之类的可能会被破坏,并且要保证这样的精度,只能考虑自守时. 沈阳说不定我有机会去,有可能的话就去请你吃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楼主的小礼物心意,心意收下就行了,礼物不必的。我沈阳的。我以维修单位大钟的惨痛折腾经历告诉大家 ...

想做一个轮船的自守时系统,但是考虑GPS之类的可能会被破坏,并且要保证这样的精度,只能考虑自守时. 沈阳说不定我有机会去,有可能的话就去请你吃饭吧:)
另外,我好像也没找到0.1ppm的晶振,望兄弟指导:)

网友:
隐藏一个GPS,不过如果在船内又不行了

网友:
不光需要考虑晶振的晶偏及温度影响,还需考虑匹配电容的偏差影响,还有他们在不同温度下的匹配...

网友:
用现成的芯片不行么?比如爱普生的rx8025之类的,内置晶振,出厂校准,带温度补偿.美信也出过不少实时时钟芯片.这些芯片功耗都很低.. 单独的外置晶振不行吧,没温度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三位都在哪里?我抽空发个小礼物给三位吧.

我们单位就是做时间频率这方面的

当然我们长时间授时用的都是原子钟,这个成本比较高

不知道LZ想把成本控制在多少

长时间守时时钟的稳定度和准确度都得好

准确度可以用GPS或BDS校准,稳定度就需要控温或者保温了

另外还有就是地心引力会对晶振有影响,尤其在船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做一个轮船的自守时系统,但是考虑GPS之类的可能会被破坏,并且要保证这样的精度,只能考虑自守时. 沈阳说 ...

想到一方法,首先你要有一个恒温环境,这个可能涉及功耗了,精度可以软件修正了,我们就有做,用32、768石英,要么用原子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