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能够转成hdmi吗?

楼主(2015-12-07):
目前只有看到hdmi采集成为pcie信号和电脑相连接,但是没看到pcie转换为hdmi信号的,能实现的只有看到显卡啊!有没有其它的方式实现?

网友:
自己实现一个显卡呗。

网友:
hdmi是标准视频接口,  除了显卡用谁用?或者你想使用HDMI的物理规范跑自定协议?FPGA万金油

网友:
一个显卡才多少钱,现成可用,多高性价比

网友:
实在无法理解PCIE转成HDMI是神马意思!

网友A:
标准的方法就是显卡啊。

或者直接连接,无所谓转换。
PCI-E和HDMI都是多通道高速差分信号,可以借用HDMI的插座和电缆来传输PCI-E信号,这主要是因为HDMI连接器比较方便插拔。
在有些场合得到了一些应用,比如给笔记本外接显卡,需要把笔记本内的PCI-E插槽或ExpressCard插槽信号引出来。

楼主:
关键还是需要显示

网友:
直接转是可以的,就是要自己动手写驱动,
简单点就是PCIE转USB3.0 ,USB 3.0转HDMI ,都是现成的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兜个电路就可以,省心

网友:
楼主你要的不就是显卡么

网友B:
好像可以,以前在凌动的板子上见过一种总线,当时板子上的这种总线接了一个小芯片转成了VGA,忘记叫什么名字了,当时搜索的结果是基于PCIe的一种总线,Intel希望用这一种总线统一PC机的所有内外部接口,包括显示和存储。

网友:
用显卡不就行了嘛……便宜好用

楼主:
usb3.0转HDMI有芯片直接支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以前在凌动的板子上见过一种总线,当时板子上的这种总线接了一个小芯片转成了VGA,忘记叫什么名 ...

其实现在的显卡更多是带2D和3D加速功能,提高处理效率。
理论上,在内存开一块区域做framebuffer,“显卡”通过PCIe读取并输出到HDMI/VGA也是可以实现的,只是这样会占用不少内存带宽,效率比较低。
在这个基础上,把架构修改成显卡自带独立framebuffer,CPU在需要更新显示内容时才通过PCIe写入,性能就能提升不少。
接下来就是允许CPU通过发送一些“指令”,由显卡自己来实现区块填充和复制等GUI常用操作,进一步减少总线上的数据吞吐量,一个带2D加速的显卡雏形就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方法就是显卡啊。

或者直接连接,无所谓转换。

真有辦法這樣用嗎?
不然就是HDMI的線應該有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辦法這樣用嗎?
不然就是HDMI的線應該有要求吧!

当然不是标准的用法,不过有实际产品确实这样用。
山寨厂家不可能自己再定义一种接口标准,借用HDMI的连接器也无妨。

PCI-E最少是3对差分线,SATA是2对差分线,不然的话SATA的连接器和电缆也可以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