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CRC全套校验码生成函数源码(非查表)逐位运算法

楼主(2015-12-07):
新手,闲的没事写的,所有的crc校验基本就都是一个套路,我这里写了crc-4,5,6,7,8,16,32的校验码生成函数,
64的没怎么见过,没写,不过根据前面的套路,很容易就写出来了.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需要讲究速度,比如DS18B20那种器件,就8个字节的寄存器,校验起来很容易的.不需要查表,逐位运算就能满足要求.
逐位运算好处是不用写表了,弱点也很明显,速度慢.

废话不多说,贴代码

uint8_t crc4_itu(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5_epc(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5_itu(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5_usb(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6_itu(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7_mmc(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8(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8_itu(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8_rohc(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8_t crc8_maxim(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ibm(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maxim(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usb(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modbus(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ccitt(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ccitt_false(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x25(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xmodem(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16_t crc16_dnp(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32_t crc32(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uint32_t crc32_mpeg_2(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 Name:    CRC-4/ITU           x4+x+1
* Poly:    0x03
* Init:    0x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
* Note:
*****************************************************************************/
uint8_t crc4_itu(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0C;// 0x0C = (reverse 0x03)>>(8-4)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5/EPC           x5+x3+1
* Poly:    0x09
* Init:    0x09
* Refin:   False
* Refout:  False
* Xorout:  0x00
* Note:
*****************************************************************************/
uint8_t crc5_epc(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x48;        // Initial value: 0x48 = 0x09<<(8-5)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 i = 0; i < 8; i++ )
        {
            if ( crc & 0x80 )
                crc = (crc << 1) ^ 0x48;        // 0x48 = 0x09<<(8-5)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3;
}

/******************************************************************************
* Name:    CRC-5/ITU           x5+x4+x2+1
* Poly:    0x15
* Init:    0x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
* Note:
*****************************************************************************/
uint8_t crc5_itu(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15;// 0x15 = (reverse 0x15)>>(8-5)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5/USB           x5+x2+1
* Poly:    0x05
* Init:    0x1F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1F
* Note:
*****************************************************************************/
uint8_t crc5_usb(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x1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14;// 0x14 = (reverse 0x05)>>(8-5)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0x1F;
}

/******************************************************************************
* Name:    CRC-6/ITU           x6+x+1
* Poly:    0x03
* Init:    0x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
* Note:
*****************************************************************************/
uint8_t crc6_itu(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30;// 0x30 = (reverse 0x03)>>(8-6)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7/MMC           x7+x3+1
* Poly:    0x09
* Init:    0x00
* Refin:   False
* Refout:  False
* Xorout:  0x00
* Use:     MultiMediaCard,SD,ect.
*****************************************************************************/
uint8_t crc7_mmc(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 i = 0; i < 8; i++ )
        {
            if ( crc & 0x80 )
                crc = (crc << 1) ^ 0x12;        // 0x12 = 0x09<<(8-7)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1;
}

/******************************************************************************
* Name:    CRC-8               x8+x2+x+1
* Poly:    0x07
* Init:    0x00
* Refin:   False
* Refout:  False
* Xorout:  0x00
* Note:
*****************************************************************************/
uint8_t crc8(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 i = 0; i < 8; i++ )
        {
            if ( crc & 0x80 )
                crc = (crc << 1) ^ 0x07;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8/ITU           x8+x2+x+1
* Poly:    0x07
* Init:    0x00
* Refin:   False
* Refout:  False
* Xorout:  0x55
* Alias:   CRC-8/ATM
*****************************************************************************/
uint8_t crc8_itu(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 i = 0; i < 8; i++ )
        {
            if ( crc & 0x80 )
                crc = (crc << 1) ^ 0x07;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0x55;
}

/******************************************************************************
* Name:    CRC-8/ROHC          x8+x2+x+1
* Poly:    0x07
* Init:    0xFF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
* Note:
*****************************************************************************/
uint8_t crc8_rohc(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x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E0;        // 0xE0 = reverse 0x07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8/MAXIM         x8+x5+x4+1
* Poly:    0x31
* Init:    0x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
* Alias:   DOW-CRC,CRC-8/IBUTTON
* Use:     Maxim(Dallas)'s some devices,e.g. DS18B20
*****************************************************************************/
uint8_t crc8_maxim(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8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8C;        // 0x8C = reverse 0x31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16/IBM          x16+x15+x2+1
* Poly:    0x8005
* Init:    0x00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00
* Alias:   CRC-16,CRC-16/ARC,CRC-16/LHA
*****************************************************************************/
uint16_t crc16_ibm(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A001;        // 0xA001 = reverse 0x8005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16/MAXIM        x16+x15+x2+1
* Poly:    0x8005
* Init:    0x00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FFFF
* Note:
*****************************************************************************/
uint16_t crc16_maxim(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A001;        // 0xA001 = reverse 0x8005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crc^0xffff
}

/******************************************************************************
* Name:    CRC-16/USB          x16+x15+x2+1
* Poly:    0x8005
* Init:    0xFFFF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FFFF
* Note:
*****************************************************************************/
uint16_t crc16_usb(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xff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A001;        // 0xA001 = reverse 0x8005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crc^0xffff
}

/******************************************************************************
* Name:    CRC-16/MODBUS       x16+x15+x2+1
* Poly:    0x8005
* Init:    0xFFFF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00
* Note:
*****************************************************************************/
uint16_t crc16_modbus(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xff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A001;        // 0xA001 = reverse 0x8005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16/CCITT        x16+x12+x5+1
* Poly:    0x1021
* Init:    0x00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0000
* Alias:   CRC-CCITT,CRC-16/CCITT-TRUE,CRC-16/KERMIT
*****************************************************************************/
uint16_t crc16_ccitt(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8408;        // 0x8408 = reverse 0x1021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16/CCITT-FALSE   x16+x12+x5+1
* Poly:    0x1021
* Init:    0xFFFF
* Refin:   False
* Refout:  False
* Xorout:  0x0000
* Note:
*****************************************************************************/
uint16_t crc16_ccitt_false(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xffff;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uint16_t)(*data++) << 8; // crc ^= (uint6_t)(*data)<<8;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 crc & 0x8000 )
                crc = (crc << 1) ^ 0x1021;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16/X25          x16+x12+x5+1
* Poly:    0x1021
* Init:    0xFFFF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FFFF
* Note:
*****************************************************************************/
uint16_t crc16_x25(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xff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8408;        // 0x8408 = reverse 0x1021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crc^Xorout
}

/******************************************************************************
* Name:    CRC-16/XMODEM       x16+x12+x5+1
* Poly:    0x1021
* Init:    0x0000
* Refin:   False
* Refout:  False
* Xorout:  0x0000
* Alias:   CRC-16/ZMODEM,CRC-16/ACORN
*****************************************************************************/
uint16_t crc16_xmodem(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uint16_t)(*data++) << 8; // crc ^= (uint16_t)(*data)<<8;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 crc & 0x8000 )
                crc = (crc << 1) ^ 0x1021;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16/DNP          x16+x13+x12+x11+x10+x8+x6+x5+x2+1
* Poly:    0x3D65
* Init:    0x0000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FFFF
* Use:     M-Bus,ect.
*****************************************************************************/
uint16_t crc16_dnp(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16_t crc = 0;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A6BC;        // 0xA6BC = reverse 0x3D65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crc^Xorout
}

/******************************************************************************
* Name:    CRC-32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
* Poly:    0x4C11DB7
* Init:    0xFFFFFFF
* Refin:   True
* Refout:  True
* Xorout:  0xFFFFFFF
* Alias:   CRC_32/ADCCP
* Use:     WinRAR,ect.
*****************************************************************************/
uint32_t crc32(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32_t crc = 0xffffff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data++;                // crc ^= *data;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crc & 1)
                crc = (crc >> 1) ^ 0xEDB88320;// 0xEDB88320= reverse 0x04C11DB7
            else
                crc = (crc >> 1);
        }
    }
    return ~crc;
}

/******************************************************************************
* Name:    CRC-32/MPEG-2  x32+x26+x23+x22+x16+x12+x11+x10+x8+x7+x5+x4+x2+x+1
* Poly:    0x4C11DB7
* Init:    0xFFFFFFF
* Refin:   False
* Refout:  False
* Xorout:  0x0000000
* Note:
*****************************************************************************/
uint32_t crc32_mpeg_2(uint8_t *data, uint_len length)
{
    uint8_t i;
    uint32_t crc = 0xffffffff;  // Initial value
    while(length--)
    {
        crc ^= (uint32_t)(*data++) << 24;// crc ^=(uint32_t)(*data)<<24; data++;
        for (i = 0; i < 8; ++i)
        {
            if ( crc & 0x80000000 )
                crc = (crc << 1) ^ 0x04C11DB7;
            else
                crc <<= 1;
        }
    }
    return crc;
}

使用方法,首先根据数据长度,定义uint_len的类型
比如        typedef uint16_t uint_len;
然后定义一组测试数据
比如         uint8_t serno[] = { 0x91, 0xA3, 0xB5, 0xC7, 0x8D, 0xEB, 0x2D, 0X4E,};
最后输出对应的校验码
    printf("0x%X\n", crc8(serno, sizeof(serno))); //CRC-8
    printf("0x%X\n", crc32(serno, sizeof(serno))); //CRC-32

我是按照网上的crc小工具来的,图片里的所有校验函数都写了

参考资料是AVR-GCC的库util/crc16.h
http://www.nongnu.org/avr-libc/user-manual/group__util__crc.html

网友:
这CRC不错,楼猪辛苦了!!!

网友:
非常棒,刚好在找着方面的东西

网友:
多谢分享,不错的资料

网友:
先标记,不错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不错,先收藏了

网友:
多谢楼主,留贴备用。

网友A:
很规范的源代码,不错。不过现在STM32自带的CRC硬件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规范的源代码,不错。不过现在STM32自带的CRC硬件更好用。

主要是针对某些低端芯片,比如avr这种.

网友:
还针对某些有 BT 要求的 CRC 应用场合,例如指定用非标准多项式(POLY)

网友B:
如果你会python,有个库叫pycrc,可以生成随便一个计算模式和多项式的代码...

网友:
占楼 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会python,有个库叫pycrc,可以生成随便一个计算模式和多项式的代码... ...

恩,刚查了一下,看样子不错,这几天学学python.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刚查了一下,看样子不错,这几天学学python.

通用生成器基本没必要。
CRC重要的是你的源代码注释中的那些方向,多项式等信息。

自己做好几个查表法的函数就够了,剩下的就是用预处理器或者函数生成必要的表。。。

资源受限环境半字节查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用生成器基本没必要。
CRC重要的是你的源代码注释中的那些方向,多项式等信息。

短数据,非高速通讯的情况下,逐位运算就够了.表都省了.就一个函数搞定

楼上朋友说的那个pytnon库,我仔细看了一下,确实很好,除了能生成查表法,逐位运算法的C代码好像也可以生成.
多项式,方向,异或输入输出等信息都可以自定义

我确实是重复造轮子了.

网友:
留着,备用。谢谢

网友(2016-03-21):
感謝!超級實用。

网友(2016-06-27):
感谢楼主,用在单片机中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