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很久的关于运放 失调电压的疑问?

楼主(2015-12-08):
如果用LM324做同相放大器,已知的LM324的输入失调电压为2-4mv,假设我放大100倍,那么会有200-400mv的附加输出失调电压吗?如果是这样那我用(vin-2)*100 不就是真实的电压了吗?

网友:
运放的失调电压是指:当运放两输入端对地为零时,输出端会有一定的输出数值,这个数值就是失调电压。会影响第二级的输出电压 可以做个减法器减去就行。

网友:
2楼解释不对的

网友A:
失调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失调电压不是固定不变的

恩,应该是不成线性关系的

网友:
额是的失调电压会随温度变化而改变

网友:
如果像你这样搞 厂家 为什么 不直接做个零失调的运放

网友:
我觉得楼主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B:
输入失调电压是*噪声增益=就是输出失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三个运放,做成仪表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就会相对小点。

差分并不能减小失调电压,能抑制环境噪声

网友: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但每个片子的输入失调电压不一样,每块单板出来都要进行调零??而且失调电压会受温度影响,不稳定的!
总之,LM324就不是用来做精密放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失调电压是*噪声增益=就是输出失调电压

这个公式里,噪声增益是怎么得到的 ...

运算放大器接成同相放大器 ,那么增益为(1+Rf/Ri)。
运算放大器的电压噪声是以同相放大器的方式放大。所以当运算放大器接成信号增益为g的反相放大器时,其本身的电压噪声仍以噪声增益(g+1)被放大。

网友:
输入失调电压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输入失调电压的温飘

网友:
就是相当于VIN+输入一个失调电压,确保输出为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