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5-12-08):
想问一下,无刷电机驱动的霍尔输出是什么样的信号(开漏还是什么的),霍尔输出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上么,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

网友B:
加上拉电阻,加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驱动问题”不是合格的标题。

请看版规11。如不修正会被封锁ID。

好的,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拉电阻,加滤波

直接上拉到3.3V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开漏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5V的霍尔,3.3V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漏输出,需要加上拉电阻,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5V的霍尔,3.3V的很少

嗯嗯,那就上拉到5V了

网友:
LZ还不改标题?

LZ也是撸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