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数字滤波器

楼主(2015-12-08):
已知程序中使用的滤波的差分方程是Y(k) = Y(k-1) * coefficient + X(k) * (1 - coefficient),这个应该是一阶RC滤波器的差分方程,已知滤波系数的计算方法coefficient = exp (-2 PI BW / Sampling frequency),请问这个使用了什么滤波方法?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书上有已知差分方程,求幅频特性曲线的方法
用matlab就可以,知道 coefficient之后画出幅频特性曲线

网友:
iir滤波器!!!

楼主:
谢谢答复,IIR滤波器的滤波方法有前向差分法、后向差分法、冲激不变法、阶跃不变法、双极线法,请问这个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网友A:
你看到那个exp函数,就知道这是用的冲激不变法变换的

网友:
原来问的是滤波方法而不是滤波器类型。。。

网友:
我觉得可以作个近似的推导:
电阻的电流 i=u/r=(x-y0)/r
电容的电压 u=y1=y0+q/c=y0+i*t/c
假设t为1,电流i几乎不变

y1=y0+(x-y0)/(r*c)
  =y0*(1-r*c)+x*(r*c)
将(1-r*c)用coefficient 代替就是上面那个公式了

楼主:
时域上一阶RC滤波器的传递函数是:Ha(s) = 1/(RCS+1)
用冲激响应不变法做Z变化
H(z) = (1/RC)/(1-e^(-T/RC)*Z^(-1) )
根据1楼上面的公式得到的传递函数应该是
H(z) = (1-e^(-T/RC))/(1-e^(-T/RC)*Z^(-1) )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到那个exp函数,就知道这是用的冲激不变法变换的

你好,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帮忙解释一下吗?

手机操作不方便,就写这么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操作不方便,就写这么多吧

解释的很到位,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释的很到位,非常感谢!

正好最近在看数字信号处理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最近在看数字信号处理的书

再叨扰一下,这个公式的前提是T远小于RC
T = 1/Fs        Fs是采样频率
RC = 1/(2*pi**Fc)        Fc是截至频率
T/RC = 2*pi*Fc/Fs
也就是说采样频率要比截至频率大很多,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叨扰一下,这个公式的前提是T远小于RC
T = 1/Fs        Fs是采样频率
RC = 1/(2*pi**Fc)        Fc是截至频率

是的,一般十倍以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一般十倍以上吧

嗯,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释的很到位,非常感谢!

再帮楼主顶一下,纠正一个错误,刚才用阶跃响应不变法推导了一遍,跟楼主位的一样,而用冲激响应不变法推导,则需要做近似处理,因此楼主位用的是阶跃响应不变法变换的

楼主:
嗯,感谢指导,兄弟,有没有想过从S域到Z域变化方式不同会对滤波效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冲激响应不变、阶跃响应不变或者双极线变化等的应用场合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感谢指导,兄弟,有没有想过从S域到Z域变化方式不同会对滤波效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些冲激 ...

还真有思考过一点点,不过我基础不是很好,很多也没有想明白
冲激响应不变法由于存在频谱混叠,不适合高通和带阻滤波器
阶跃响应不变法同上,直流增益不变,没有余差
双线性变换由于有频率压缩,没有频谱混叠,可以做高通和带通滤波,此外从计算机的角度来看,双线性变换是多项式乘积运算,而响应不变法需要解高次方程
matlab的fdatool用的双线性变换法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真有思考过一点点,不过我基础不是很好,很多也没有想明白
冲激响应不变法由于存在频谱混叠,不适合高 ...

我推导了一下双极性变换的传递函数,用Matlab验证过,确实如此。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推导了一下双极性变换的传递函数,用Matlab验证过,确实如此。

我也验证过,目前准备用c重构一个fdatool工具,用在嵌入式环境下在线修改滤波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验证过,目前准备用c重构一个fdatool工具,用在嵌入式环境下在线修改滤波器参数 ...

恩,想法不错,我明天把我们公司基于IIR滤波器的C文件给你参考一下,不过不是动态的,是固定死的几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想法不错,我明天把我们公司基于IIR滤波器的C文件给你参考一下,不过不是动态的,是固定死的几个。{: ...

先谢谢了,不过公司的东西公开也不合适,还是不要了。固定参数的代码我已经实现了,现在主要在摸透这些滤波器的详细原理和细节,这个才是最大的障碍,代码实现相对难度很小,目前fir的窗函数法和iir中的巴通沃斯算是勉强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了,不过公司的东西公开也不合适,还是不要了。固定参数的代码我已经实现了,现在主要在摸透这些滤 ...

嗯,这个很好,希望到时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7-04-01):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很好,希望到时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fir版本的已经发布,iir比fir难做,还在难产中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402-1-1.html

网友(2017-10-21):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很好,希望到时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iir滤波器的傻瓜式工具也发布出来了

网友:
IIR数字滤波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很好,希望到时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一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B:
matlab可以自动代码生成,是不是可以把他生成的代码拿来做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tlab可以自动代码生成,是不是可以把他生成的代码拿来做参考

我用的matlab生产的fdacoefs.h,然后自己生成的iir滤波代码

网友:
完全听不懂楼上大佬在说什么 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matlab生产的fdacoefs.h,然后自己生成的iir滤波代码

matlab是有代码生成的组件的,应该是支持直接将matlab代码生成C代码,同时可以运行在单片机或者PC机上,你可以在生成的源代码中做优化,也可以直接生成lib文件,在你自己的软件中做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