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25的83脚有什么特殊的吗,做PS2输入无法实现功能

楼主(2015-12-08):
我用EP3C25Q240C8的芯片,83,84脚做PS2的CLK和DATA输入用,发现不能实现PS2功能,换87,88脚就能用了。请问有什么特殊的的吗

网友A:
是你程序的问题吧

不同引脚传输延迟不一样

网友:
这个 不存在 问题,可能是程序问题 或者 FPGA的83,84脚 虚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程序的问题吧

不同引脚传输延迟不一样

确实是引脚传输延时问题,修改程序后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