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LAB X IDE V2.20如何添加自定义的头文件,kit3.5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5-12-08):
最近准备学习一下PIC单片机,安装的MAPLAB X IDE V2.20,采用的xc16编译器,MCU型号dsPICC33FJ64GP710A,为之前也没有用过,主要有以下两个问题。
(1)自己定义了头文件,在文件中声明总是报错,是头文件目录没有添加吗?在下图配置中添加头文件目录也不行。

  javascript:;

(2)程序编译成功后,用kit3.5不能够下载程序,总提示Connection Failed. 下载器没有问题,之前在MAPLAB IDE8.72上可以正常下载程序。是哪个地方没有配置好吗?

网友A:
MAPLAB X IDE 和MAPLAB IDE V8 两者对kit3.5 需要的驱动是不一样的,需要切换驱动后才能连上。找到安装MAPLAB X IDE 安装路径下的MPlab driver switcher 切换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B:
MAPLAB X IDE 和MAPLAB IDE V8 两者对ICD3的驱动不一样,需要切换,对PICkit3的倒是不用切换。
头文件自己定义的可以用的,我是和C文件放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PLAB X IDE 和MAPLAB IDE V8 两者对ICD3的驱动不一样,需要切换,对PICkit3的倒是不用切换。
头文件自己 ...

我是单独建了两个文件夹,一个放.c文件,一个放.h文件,头文件总是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PLAB X IDE 和MAPLAB IDE V8 两者对kit3.5 需要的驱动是不一样的,需要切换驱动后才能连上。找到安装MAPL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还是有些问题,提示如下,要咋解决啊?

Launching
Could not acquire hardware tool communications resources: PICkit3PlatformTool SN#<sn>BUR124173059
The debugger could not be started.  Terminating debug session.
User program finish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PLAB X IDE 和MAPLAB IDE V8 两者对ICD3的驱动不一样,需要切换,对PICkit3的倒是不用切换。
头文件自己 ...

我把头文件和源文件放一个文件夹里面了还是不行,郁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我按照你的方法试了下,还是有些问题,提示如下,要咋解决啊?

Launching

可以用MPlab V8 更新下 kit3.5的固件,似乎用MPlab X IDE 很容易导致调试工具的固件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MPlab V8 更新下 kit3.5的固件,似乎用MPlab X IDE 很容易导致调试工具的固件损坏。 ...

Kit3需要配置为设备供电才可以下载,现在可以烧写了,但是现在比较奇怪的是必须把所有的.c和.h文件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下面,头文件声明才可以正常,否则老是找不到目录,是需要在哪边设置头文件的搜索路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PLAB X IDE 和MAPLAB IDE V8 两者对ICD3的驱动不一样,需要切换,对PICkit3的倒是不用切换。
头文件自己 ...

放在一个文件夹下面,并且写成#include "xxxx.h"这种格式才行,写成#include <xxxx.h>这种格式就不行

网友C:
软件变了,某些特性也会变动的。最简单的是参考附带的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件变了,某些特性也会变动的。最简单的是参考附带的例程

关键附带的例程还是MAPLAB ID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