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自带的1KHZ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2015-12-09):
示波器是泰克的TDS460A,测了下自带的1KHZ输出波形,看上去是稳定的;但用了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显示的频率却一直在跳动,在992HZ至999HZ之间变化。请问这正常吗?

网友:
正常的阿

楼主:
是本身输出的1KHZ信号就有波动吗?

网友:
应该是信号波动,测量也波动,这个精度不高的,漂移允许

楼主:
如果要验证我的示波器测量是否准确,是否可以用一个有源晶振来测下?

楼主:
刚才测了个25MHZ的有源晶振,波形是很稳定的,但显示的频率值却一直在跳动

网友:
测量读数只是辅助功能,主要是看波形,

网友:
看波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