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回流焊,不会拼版,那位帮忙?有“奖励红包”

楼主(2015-12-09):
如题,不好意思在坛子里谈钱,事成之后我有200员红包奖励!

网友A:
我的板子都是制版厂帮忙拼的,
工艺边,内外mark点,光绘和钢网文件全部帮忙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板子都是制版厂帮忙拼的,
工艺边,内外mark点,光绘和钢网文件全部帮忙搞定 ...

求:哪个厂? 我不认为是广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哪个厂? 我不认为是广告

我们公司都在杰赛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都在杰赛做的

网友:
4楼拼版,我打算下次学习一下;

楼主:
感谢 4楼,只是 这样做完,离生产好像 路途还员啊!镂空,V槽。。。

网友B:
为什么拼板之间有间隔,而不是边缘挨着边缘模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拼板之间有间隔,而不是边缘挨着边缘模式呢?

板子已经导进去了,要不要间隔还不是随便

网友D:
我是 直接KEEPOUT分开,回来就可以直接折开。

拼版的话    CTRL+C   ,E-A- 阵列    填入板宽,数量   直接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拼板之间有间隔,而不是边缘挨着边缘模式呢?

记得工艺边要留3MM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 4楼,只是 这样做完,离生产好像 路途还员啊!镂空,V槽。。。

导入的板子提前把KEEP OUT层上需要去除的线去除,导入后在要V切和开槽的位置画上去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f2d974f8700abb68a982fbe5?fr=prin
看看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 直接KEEPOUT分开,回来就可以直接折开。

拼版的话    CTRL+C   ,E-A- 阵列    填入板宽,数量   直接 ...

这样做修改源文件的时候,要重新来一次。我的方法修改源文件后可直接出GERBER文件,会自动更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导入的板子提前把KEEP OUT层上需要去除的线去除,导入后在要V切和开槽的位置画上去 ...

镂空 该放在那层呢? keep out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子已经导进去了,要不要间隔还不是随便

板与板之间的间隔,你一般预留多少mm呢?我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镂空 该放在那层呢? keep out层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3103-1-1.html
看这里

网友E:
量不大就5拼版,见下图,如果量大就2*5拼版,倒扣不规则变朝向工艺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不大就5拼版,见下图,如果量大就2*5拼版,倒扣不规则变朝向工艺边

高手!唉,后悔 今天叫厂家帮忙拼了!
明显 他们拼法是偷工减料了!

并且,折中拼法 不利于消除 热应力!

悔啊!!!!

楼主:
我作为 外行, 我都能    看出来 21楼 的拼版 水平不是一般人!!!大家 围观!!! 学习了 !!!

楼主:
建议 DIY-PCB 坛友,写个 专题讲座,让我这样的 菜鸟(不在少数?) 快速补上这一课???

网友:
不懂直接交给厂家就行了,省得费事!

网友F:
告诉工厂怎恶魔拼板就行,工厂会帮你解决

网友:
学习了,但最终用的时候可能还是让制版厂拼。

网友:
请教下工艺边是自己手动添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告诉工厂怎恶魔拼板就行,工厂会帮你解决

工厂 会 图省事, 不如 21楼 拼的那样 叫人心旷神怡!

楼主:
左面是 工厂的, 右面 是 我坛 高人的。

热应力。。。。 使用方便。。。。

楼主:
不能叫工厂拼! 跟他们交涉,会 急得 你要拼命!
你仔细 研究一下 右面的图---- 起码解决了 两大问题 --- 吸收热应力变化---使用方便---不用使劲去掰----还有。。。请高人 补充 。。。

网友:
考虑拼版是为提高生产下载才做的一份工作。

PCB外形大概有这么几种方式:  1 数控铣床, 2 V-CUT,   3 冲床冲压, 4 1+2组合。 这三种效率高到低排行 3,2,4,1。

1 数控铣床:外形精准,边缘光滑,可以走任意形状。  生产速度比最慢
2 V-CUT:  只能走直线,边缘有拼版痕迹,一般都能在结构上避免。 生产速度中等。
3 冲床冲压: 边缘好于V-CUT工艺, 外形精度也不错。  也支持任意形状。 生产最快。  但是需要定制模具,费用较高。
4 这种最常用的拼版方式。

了解了以上工艺,综合考虑,板子工厂帮你选了一种比较折中的拼版方案, 尽可能少使用数控铣床,又能提高效率。

另外对于这种装配精度来说,热应力几乎不用考虑。

31楼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板子,没有对比性。  右手边,板厂一定会采用极其类似的拼版方式!

网友:
回流焊,这和应力有什么关系,板子变形无法避免,除非上夹具

工厂拼的那个V刀锯过后,也不用很大劲掰

楼主:
楼上两位的回答,我受教了!
队友焊接,好像 日后 要考虑 的啊! 同是 一个 坛子里 泡的啊 。。。

网友:
倒过来拼不知道贴片机编程时会不会有压力,我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不大就5拼版,见下图,如果量大就2*5拼版,倒扣不规则变朝向工艺边

拼得很好!
但个人再提一点改进建议:
MARK点不要添加在工艺边上,这块跟很多焊接厂沟通过,MARK点距离回流焊接时的夹边(通常是长边)边沿至少5mm。也就是说你加在工艺边上,到时候Mark点是被挡住机器没法识别到的。
所以要么板子上加(可以每小板只加一个,多个板子就变成多个了),要么找个边角位置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量不大就5拼版,见下图,如果量大就2*5拼版,倒扣不规则变朝向工艺边

高手
有什么好资料吗

网友(2016-01-12):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版主说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7-04-28):
原来这个这样用最方便,但是提供给厂家的时候,还得提供原版文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