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示波器测频率靠谱吗

楼主(2015-12-09):
示波器是泰克的TDS460A,测了下自带的1KHZ输出波形和1个25MHZ的有源晶振,波形看上去是稳定的;但用了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显示的频率却一直在跳动

楼主:
所以我想请教的是用示波器测频率靠谱吗?还是应该用其它仪器?

网友A:
暂停之后用光标自己读吧。

网友:
跳动的值肯定非常非常小,你确定你用眼睛能看出来频率这么小的变化?

网友:
你说的这个跳动究竟是多大的跳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暂停之后用光标自己读吧。

应该显示的不会比自己读的差

网友:
目测不可能测出来频率,你看到的波形细微的有变化都不够像素显示出来的。
此外,不要过于相信示波器的频率,还是频谱仪靠谱。

网友:
示波器测频率只能给你参考,混叠模式下,可能会给你错误的结果。

楼主:
比如说大家用单片机产生PWM信号,用示波器看的话频率稳定吗?

楼主:
我测了下示波器自带的1KHZ输出波形,看上去是稳定的;但用了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显示的频率却一直在跳动,在992HZ至999HZ之间变化。

楼主:
所以说,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是否可信?

网友B:
rigol ds1052测频率很准

楼主:
也许本来信号的频率是稳定的,但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却显示频率是波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igol ds1052测频率很准

请问是测量频率稳定的信号时,显示的频率值不跳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测量频率稳定的信号时,显示的频率值不跳动吗?

测有源晶振之类的,小数点后面几位肯定会跳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下示波器自带的1KHZ输出波形,看上去是稳定的;但用了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显示的频率却一直在跳动 ...

你用肉眼看992HZ和999HZ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自己看是卡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有源晶振之类的,小数点后面几位肯定会跳动

对的,就是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就无法判断究竟是信号频率不稳定还是示波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肉眼看992HZ和999HZ是完全一样的!

是的,看不出变化。但是就无法判断是1KHZ信号本身不稳定还是示波器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看不出变化。但是就无法判断是1KHZ信号本身不稳定还是示波器的问题? ...

我没测过1K这么低的,是振荡源都是相对不稳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测了下示波器自带的1KHZ输出波形,看上去是稳定的;但用了示波器自带的测量功能,显示的频率却一直在跳动 ...

大部分示波器都有个自带的硬件频率计,是不是你没打开?
我的普源示波器,打开内置的频率计后,照样可以显示6位数,测自己输出的1K测试信号,准确的是1.00000K,一个字也不跳
如果不开硬件频率计,确实是像上面的人说的一样,他应该是临时拿屏幕上的像素图像来算的,所以肯定在跳

网友E:
目前手上的Tektronix TDS1012 黑白屏,测了下显示1.00000kHz(没写错,是5个0),连续观察1分钟动都不会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示波器都有个自带的硬件频率计,是不是你没打开?
我的普源示波器,打开内置的频率计后,照样可以 ...

我用的示波器是泰克的TDS460A,是很老的模拟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你说的这个频率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前手上的Tektronix TDS1012 黑白屏,测了下显示1.00000kHz(没写错,是5个0),连续观察1分钟动都不会动一 ...

你的应该是数字式的示波器。看来我的示波器比较古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目前手上的Tektronix TDS1012 黑白屏,测了下显示1.00000kHz(没写错,是5个0),连续观察1分钟动都不会动一 ...

它的1K测试信号应该是自己的主时钟分频输出的。
自己的硬件频率计也是用自己的主时钟作为参考来测量,所以当然一个字都不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示波器是泰克的TDS460A,是很老的模拟示波器,不知道有没有你说的这个频率计。 ...

模拟示波器很可能没有内置的硬件频率计,而且模拟示波器自己的1K测试信号也不知道是不是内部主时钟分频得到的精确频率,或者还是简单的弄了个振荡电路输出独立1K

网友:
频率计啊。  A53181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应该是数字式的示波器。看来我的示波器比较古老了。

我是测试示波器本身自带的参考源,能做到这个程度很佩服这帮人。我用的这个型号也是有点老了,不习惯彩色的所以买了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它的1K测试信号应该是自己的主时钟分频输出的。
自己的硬件频率计也是用自己的主时钟作为参考来测量,所 ...

恩,能做到这个程度,做示波器能做到这个程度,不得不佩服这些人

楼主:
看来模拟示波器是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恩,能做到这个程度,做示波器能做到这个程度,不得不佩服这些人

不希奇啊,等于是自己测自己,只要程序没错肯定一个字也不差。跟主时钟是否准确完全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希奇啊,等于是自己测自己,只要程序没错肯定一个字也不差。跟主时钟是否准确完全没关系! ...

比较好奇,请教redroof兄,自己测自己是怎样实现的呢? 给示波器输入固定的频率,怎样从这个频率识别是自己还是非己呢?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比较好奇,请教redroof兄,自己测自己是怎样实现的呢? 给示波器输入固定的频率,怎样从这个频率识别是自 ...

不需要识别啊,正常的测就行了。
如果你的测频程序是正确的,测量跟自己主频同一来源的信号,结果当然应该是完全准确的,一点也不会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识别啊,正常的测就行了。
如果你的测频程序是正确的,测量跟自己主频同一来源的信号,结果当然应 ...

恩,明白了,自己测自己是相对的,测非己是绝对的,绝对值才是真正需要的值。再次感谢

网友:
用示波器看频率,看右下角的触发源的频率会比较准,测量功能的频率显示可能是依据采样到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会有点误差。

网友F:
麦科信示波器相关说明书上说:示波器是没有时基的仪器,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频率参考源,没有参考源当然无法测量. 只有有时基的仪器(频谱仪,频率计)才可以做频率测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麦科信示波器相关说明书上说:示波器是没有时基的仪器,也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准确的频率参考源,没有参考源当然 ...

搞笑!
没有时基怎么给你显示“每格多少多少时间”
只是说示波器的时基不需要像频谱仪或者频率计那样高精度而已。比如很可能就是普通的50ppm精度,一个普通的有源晶振。
所以你用示波器附带的硬件频率计来测别的东西频率,也只有这个精度,虽然它可以显示6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笑!
没有时基怎么给你显示“每格多少多少时间”
只是说示波器的时基不需要像频谱仪或者频率计 ...

学习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它的1K测试信号应该是自己的主时钟分频输出的。
自己的硬件频率计也是用自己的主时钟作为参考来测量,所 ...

很神奇的方法,自己测自己发,这样起码精度可以很高,反正同步就好了
突然想到一个龌龊的方法,两台同型号的示波器,输出参考信号与测试交叉,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神奇的方法,自己测自己发,这样起码精度可以很高,反正同步就好了
突然想到一个龌龊的方法,两台同型 ...

放心,肯定不可能是1.00000K的

网友:
频率计应该更专业,示波器也凑合吧

网友:
有时候自测的不准,自己开光标测吧。

网友:
示波器通道带硬件频率计就很稳定;很多测量数据根据波形像素通过软件推算的,比如电压峰值、频率等,误差很大就不难理解。同样的还有,正弦波用万用表测电压很稳定,用示波器就不一定稳定。

网友(2017-02-19):
引用 网友G:
很神奇的方法,自己测自己发,这样起码精度可以很高,反正同步就好了
突然想到一个龌龊的方法,两台同型 ...

果然不是1k

网友:
稳定的波形还行, 没有载波的波形也能测, 但是至于精度, 应该没有专门的频率计/计数器 好吧

网友:
能看出大概,不能用来测量频偏多少,PPM。还是用频率计靠谱。

网友:
要求不高没问题
示波器测量幅值可能有很大误差,但在测量时间上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您真的很龌龊

网友:
那是你提出来的,龌龊也应该是你自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