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如何实现高低位颠倒

楼主(2015-12-09):
verilog 如何简单的实现高低位颠倒,如 1010 0001  转换后 1000 0101。

网友A:
定义两组电线 wire_in[7:0],wire_out[7:0];
assign wire_out[0] = wire_in[7];
assign wire_out[1] = wire_in[6];
assign wire_out[2] = wire_in[5];
assign wire_out[3] = wire_in[4];
assign wire_out[4] = wire_in[3];
assign wire_out[0] = wire_in[7];
assign wire_out[0] = wire_in[7];

网友:
定义两组电线 wire_in[7:0],wire_out[0:7];
assign wire_out = wire_in;

这样也可以把

网友:
这是软件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两组电线 wire_in[7:0],wire_out[7:0];
assign wire_out[0] = wire_in[7];
assign wire_out[1] = wire_ ...

跟我想到的一样,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跟高级的实现方式。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直接用花括号{},组合输出。
比如 [7:0] wire_a 的反序输出可以表示为:
{wire_a[0],wire_a[1],wire_a[2],wire_a[3],wire_a[4],wire_a[5],wire_a[6],wire_a[7]}
把这个当成一个数直接用就好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只是要求反序,用generate for即可。

类似于
genvar i;
generate for(i = 0; i < 8; i = i + 1) begin
  wire_b[i] = wire_a[7 - i];
end endgenerate

VHDL和Verilog印象中都没直接提供反序的功能,需要用语句生成。

网友:
各种实现方式综合出来的应该都差不多吧,干嘛非要高级的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想到的一样,不知道还有没有什么跟高级的实现方式。

数字电路看重的是谁的电路跑的快,用的资源少,而不是代码花哨、越短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