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如图所示那样移动一个物体,有好的实现方法吗?

楼主(2015-12-09):
如下图所示,我需要把一个物体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物体的重量很轻,大概在5g以内,最好能够在1S内完成整个过程,
现在我用的是一个滚珠丝杆十字运动平台来完成这个工作,实际中发现移动速度很慢,而且这个平台移动的很大一部分都是滑块的
死重,效率不高。下面有我几种设想的改进方案。
1,十字运动平台改为用同步带进行传动,这样速率会大大加快,而且滑块可以换成塑料的,但是根据他们有些人多年的经验,
   这个长时间工作可能不太行。
2,用机械臂的方法,这个暂时没法去验证,万能的淘宝上也没有找到我需要的东西
3,用一个半圆形的机械手,可以在转圈的过程中将物体传送出去,这个好处是速度快,死重少,但是也不方法搭建这个平台,
    淘宝上没有找到现有可以利用的东西。

网友A:
没看懂,是水平位移还是垂直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是水平位移还是垂直位移

水平,垂直都需要,还有一个方法是用气缸,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关注一下解决方案!

网友:
随便搜了张图,看看你能用到里面哪部分

网友:
还是看看你的场景吧,不然太抽象了。

网友:
气缸+真空吸盘

楼主:
恩,这个方法我要打算试一下。

网友:
1. 皮带  --- 〉 应该是最佳
2. 气缸(电缸)

网友:
气动滑台、直线电机滑台、钢丝绳滑台(绕在伺服电机轴上的轮子)。

网友:
你的签名,我的签名,我是来看签名的

网友:
物体什么材质?
可以考虑用微型传送带,带个活动架子。

网友:
不怕摔可以用风吹+滑道(管道)吧。在平台1掀起物体对准滑道,然后——噗

楼主:
恩 现在基本确定了是用气缸,其实用气缸还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好处就是耗电是最小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现在基本确定了是用气缸,其实用气缸还有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好处就是耗电是最小的了。 ...

气缸需要气源
考虑过用电磁推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需要气源
考虑过用电磁推杆吗

气源没有问题,电磁推杆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我的运动距离大概为0.3m,能够在1S内一个来回吗?力大概有多大,我在淘宝上都是查到的电动推杆,是这个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源没有问题,电磁推杆不知道能达到什么样的速度,我的运动距离大概为0.3m,能够在1S内一个来回吗?力大 ...

电磁推杆/电磁插销

网友:
楼主最后使用的是什么方案完成的啊

楼主:
这种方法挺好的。。。值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