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天线设计问题咨询

楼主(2015-12-10):
各位射频大师们,请教一个问题:我在使用CC2538时,参考TI官方的设计,但是由于PCB尺寸的局限性,天线不能要稍微动一点,就是在天线端剪下0.5mm的长度,如图所示,不是这样对性能有哪些影响。请大师们给出宝贵意见。多谢!
附上TI官网的原理图与PCB。

网友:
如果是非金属壳影响就比较小,

楼主:
多谢LS两位

网友A:
是不行的,剪了之后中心频率还是不是2.4都成问题,最好用HFSS仿真下,至少确保频率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行的,剪了之后中心频率还是不是2.4都成问题,最好用HFSS仿真下,至少确保频率对吧, ...

没有安装HFSS,不知道该怎么方针。

网友:
推测:谐振频率会变高,也就是 2.4G 会变高;另一方面,阻抗应该也会变化,电感变小了。

网友:
空间小就别用倒F的,用蛇形的不就行了

网友:
没什么影响

网友:
影响不大,反正LC匹配也是要调的。

网友:
LC匹配需要设备的,高手除外

楼主:
多谢LS高手们的答复,目前使用TI提供的的参考设计了,没有改动,把板子宽度增加了0.5mm

网友B(2016-07-01):
天线设计要用到哪些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设计要用到哪些仿真软件?

可以用HFSS或ADS,但是我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HFSS或ADS,但是我不会用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