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FPGA设计秒表的问题

楼主(2015-12-10):
秒表的正常功能已经实现,可以正常计时,但是我想设计一个可以回显的秒表,想用RAM实现对时间的存储,但是感觉RAM好像不能实现。。。

楼主:
想法是在计数器的输出端  CH_T   CH_L写到RAM   但是感觉不行啊,因为如果我要读RAM里面的时间,输出的也是在CH_T   CL_T这两个端口,求大神给点思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法是在计数器的输出端  CH_T   CH_L写到RAM   但是感觉不行啊,因为如果我要读RAM里面的时间,输出的也是 ...

就是计数器的CH[3..0]   和  CL[3..0]两个端口输送到RAM当中,求大神给点思路   我这个想法好像是不可以的。。。。

网友A:
你的RAM是哪来?芯片内的?

网友:
直接用寄存器做RAM,捕获,清零输出三个端口齐备

网友:
帮楼主回答楼上,肯定是芯片内的

另外,回显是什么东西?显示以前计的时间?用寄存器都可以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AM是哪来?芯片内的?

ram还没加进去   不懂怎么加啊     你看我的ram中的data要从CH【3.。0】  和CL [3..0]中写,又要从RAM的Q读到CH[3..0]和CL【3.。0】中。。。。诶  没思路了

网友A:
你是用原理图做设计吗

网友B:
RAM是单向口,有输入和输出,你要读写不冲突。不行的原因是你的CNT模块没有输入,只有输出。
1。 CNT模块添加输入,接至RAM的输出,这样可以将RAM读到r数置入CNT
2。 CNT模块的输出,接至RAM的输入,用来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RAM是单向口,有输入和输出,你要读写不冲突。不行的原因是你的CNT模块没有输入,只有输出。
1。 CNT模块添 ...

这个想法也考虑过,但是关键CH还有接到SCAN_LED给数码管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原理图做设计吗

一部分使用VHDL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部分使用VHDL写的

内部RAM是出入分开的不像外部SRAM双向IO,你只要在你模块定义一组输出 一组输入就可连接,内部是不能用双向口的

楼主:
主要的要求是秒表可以至少存储8个记录的时间,要求可以之后查看,期末的作业,自己是嵌入式方向的,三个人的组就我一个人会一点,压力有点大啊,求大神给点设计思路就行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的要求是秒表可以至少存储8个记录的时间,要求可以之后查看,期末的作业,自己是嵌入式方向的,三个人 ...

看图,你不是用X加,所以我不知道它RAM结构方式,进一步说想法做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想法也考虑过,但是关键CH还有接到SCAN_LED给数码管显示。。。。

这和送去显示有什么冲突?谁说接SRAM输入就不能再输出给其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