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 波特率小数怎么运算啊

楼主(2015-12-10):
时钟:32768
32678/9600 = 3.41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整数波特率  32768/9600 = 3
小数: 0.41333333*8 = 3.30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   四舍五入  取 3  ,但测试结果还是不成,必须0x53才可以,其他的时间长了都不行。

求助啊。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430文档上面的设置。除了需要设置UCBRX ,还需要在MCTL中设置UCBRSX和UCBRFX。

网友A:
这个是文档上面UCOS16 = 0时,波特率的设置,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文档上面UCOS16 = 0时,波特率的设置,你参考下。

这个文档看了几十遍了。

就是那个小数,按照手册上的实际会出错。  不信,你算下32768下9600,那个小数寄存器怎么会是0x53(实际测出来必须是0x53)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没设置好,最好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你是哪个芯片啊,跟我们的寄存器不一样吗,小数是在高位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软件没设置好,最好把程序贴出来让大家看看

  P2SEL |= (BIT2 + BIT3);                                                       // P2.2,P2.3 = USCI_A2 RXD,TXD
  PMAP_CONTROL->PMAPKEYID = PMAPKEY;
  P2MAP->P2MAP23 |=  (PM_UCA2RXD | ((u16)PM_UCA2TXD<<8));
  PMAP_CONTROL->PMAPKEYID = 0;                                                  //用完记得Lock上

  P2DIR &= ~BIT2;P2REN |= BIT2;P1OUT |= BIT2;
  P2DIR |=  BIT3;P2DS  |= BIT3;P1OUT |= BIT3;

  UART2->CTLW0 |= UCSWRST;
#if 0
  UART2->CTLW0 |= UCSSEL_1 |UCMODE0;
// UART2->CTLW0 |= UCSSEL_1 |UCMODE0 |UCPEN | UCPAR ;                          //Dormant、ACLK、IDLE,,带偶检验
  UART2->BRW   = 3;                                                             //32768Hz/9600=3.41 (see User's Guide)
  UART2->MCTLW  = 0x5300;
#elif 1
   UART2->CTLW0 |= UCSSEL_2 ;                                                   //8M情况下,9600波特率
   UART2->BRW   = 138;
   UART2->MCTLW  = 0xb700;
#endif
  UART2->CTLW0 &= ~UCSWRST;                                                     //关闭复位
  UART2->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2 RX interrupt

============================
我第一次用MSP430,看匿名结构体  不习惯,自己全部 用结构体映射 硬件地址了,望不要指着代码骂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