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AVCAN和CAN

楼主(2015-12-10):
小弟想问下各位:UAVCAN 和 CAN 有什么区别,如果我设备A用的是UAVCAN,设备B用的是CAN,那么A和B能通信吗?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UVACAN   针对无人机应用的
<1> Democratic networek: 数据网路无master节点,且不存在单个节点错误;
<2> Nodes shall be able to exchange long payloads: 可以传输比较大的数据,由于现行标准的high speed can bus标准,一次最多只能传输8byte*8的数据长度,所以需要可以分段发送后重组数据的能力 ;
<3> Support for redundant interfaces and redundant nodes:就是具有可扩展性啦;
<4> High throughput, low latency communication:说白了就是高效率,等待时间段,可传输数据量大。。。但是can的传输速度就1Mbps,应该就是通过他们团队高超的编程技巧来实现最优化
<5> Common high-level functions should be clearly defined: 就是定义一些方便大家使用的上层函数,类似于库函数的东西,直接调用;
<6> Open specification and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点题,是开源的,随便用

UAVCAN使用的不是标准11bit的canbus id而是使用的是29bit的扩展id,但是UAVCAN可以部分兼容11bit的id

网友(2018-01-04):
前辈你好,请教一下UAVCAN 如何移植到STM32F407的平台下.我需要的裸奔,不带任何操作系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