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阿莫之前推荐的WIN7系统,今天突然提示要重新激活了?

楼主(2015-12-10):
如题,今天开机后,发现电脑桌面右下角出现了三行提示“Windows 7    内部版本 7601   此Windows 副本不是正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子???之前刚安装后,运行了破解软件后,提示是正版了。今天开机电脑自动更新后就成现在这样了

网友:
我的也提示

网友:
那就激活一下呗

网友:
点了更新之后就会变成这样,重新破解下就行

网友:
重新激活就没问题了

网友:
微软的更新有猫腻

网友:
是啊,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恢复ghost也没有用,虽然桌面没有了提示,但是   计算机----->属性 里面一直显示这个,  点 激活 也没有反应.

网友:
那些更新程序里面肯定有问题,我一般懒得去更新,坏了就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回公司,发现我的手提电脑出提示了。

重新运行了一次破解,竟然仍是提示盗版。

是的,我也是第一次运行了不行,所以我就来发贴问了,后来你说直接在运行下破解就可以了,我原来还以为是我没弄好,所以就在弄了下,结果就可以了,嘿嘿,,,,

网友:
不仅仅是个别版本,大多数都是,包括刷 BIOS 的,所以我直接升 Windows 10 了。微软希望这样子,没办法 ...

网友:
用这个破解吧,单位的机器都用这个,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