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Leonardo 修改了USB-Description 后无法安装原来的驱动

楼主(2015-12-10):
使用芯片MEGA32U4,它本身有一个USB转串口的功能,可以用来下载程序。
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显示出来。如下
Arduino Leonardo (COM9)

我找了好久,终于找到可以修改这个 Arduino Leonardo 字串为  Arduino Test

即添加一个PID_803D到下面去

const u16 STRING_IPRODUCT[17] = {
        (3<<8) | (2+2*16),
#if USB_PID == 0x8036
        'A','r','d','u','i','n','o',' ','L','e','o','n','a','r','d','o'
#elif USB_PID == 0x8037
        'A','r','d','u','i','n','o',' ','M','i','c','r','o',' ',' ',' '
#elif USB_PID == 0x803C
        'A','r','d','u','i','n','o',' ','E','s','p','l','o','r','a',' '
#elif USB_PID == 0x9208
        'L','i','l','y','P','a','d','U','S','B',' ',' ',' ',' ',' ',' '
#else
        'U','S','B',' ','I','O',' ','B','o','a','r','d',' ',' ',' ',' '
#endif
};

然后在boards.txt里修改 PID值
leonardo.name=Arduino Leonardo
leonardo.upload.protocol=avr109
leonardo.upload.maximum_size=28672
leonardo.upload.speed=57600
leonardo.upload.disable_flushing=true
leonardo.bootloader.low_fuses=0xff
leonardo.bootloader.high_fuses=0xd8
leonardo.bootloader.extended_fuses=0xcb
leonardo.bootloader.path=caterina
leonardo.bootloader.unlock_bits=0x3F
leonardo.bootloader.lock_bits=0x2F
leonardo.build.mcu=atmega32u4
leonardo.build.f_cpu=16000000L
leonardo.build.vid=0x2341
leonardo.build.pid=0x8036                                                    <---------------here
leonardo.build.core=arduino
leonardo.build.variant=leonardo

编译下载程序后,其他一切正常。就是这个USB转串口显示为  Arduino Test,找不到驱动安装。

应该要修改驱动安装文件的,但是搞了半天也没搞明白。

Arduino 1.0.6 的驱动文件  , 是一个集合,各种板子的驱动均集合一起了。

之前老版本的驱动是单列的。文件如此

VID我没有修改,

烦请熟悉这块的帮忙,30莫元以表感谢。

网友A:
在[DeviceList], [DeviceList.NTamd64], [DeviceList.NTia64]三段里 都添加你 修改后的PID

例,  你改的是 leonardo       boards.txt
%leonardo.bootloader.name%=DriverInstall, USB\VID_XXXX&PID_XXXX  你的PID
%leonardo.sketch.name%=DriverInstall, USB\VID_XXXX&PID_XXXX&MI_00  你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viceList], [DeviceList.NTamd64], [DeviceList.NTia64]三段里 都添加你 修改后的PID

例,  你改的是  ...

多谢回复。

我今天先用旧驱动文件修改的。
对比了Arduino Leonardo与Arduino Micro的驱动文件的不同之处,仅有三处。

修改后重命名文件为Arduino Test

但是在WIN8下显示无数字签名不能安装。
去WIN7系统下可以选择强制安装成功了。

你这个建议是修改新版驱动文件,我回头再测试这个新版驱动文件的修改。
看看能不能把数字签名搞定。

楼主:
多谢三楼回复。
根据你的建议修改了三栏里面的东西。显示如下:

应该不行。

感觉还是应该通过修改旧版的驱动,但是没有数字签名,WIN8不能顺利安装。

楼主:
再顶下,哪位能解决数字签名的问题,谢。

楼主(2016-03-10):
再顶下帖子,
WIN10下系统自带了驱动,没什么问题。
WIN7及以下,可以强制安装了。

仍有WIN8下的数字签名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