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脉冲调制驱动电机时候的管子GS和DS波形测试

楼主(2015-12-10):
这个是测试的电机50V转速下的空载的DS端波形图。
GS波形根这个是反向的。形状一样。
50V空载电流1.2A,管子冰凉状态。
大家的波形图啥样的呢?希望学习交流下。

网友A:
相线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线波形是这样的;

楼主用的是带霍尔的还是不带霍尔的,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带霍尔的还是不带霍尔的,用的什么牌子的示波器

无霍尔,安捷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线波形是这样的;

我是直流有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