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一路(485/232/网口/usb)转四路(232/485)互相通信

楼主(2015-12-11):
废话少说先上图

就是一个(RS485/RS232/网口/USB)和4路(RS232/RS485)之间互相通信
一般用在设备扩展上。。。看到网上有卖的就闲来无事做一个正好用在设备上

网友A:
图中DB9旁边红色的是二极管?起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DB9旁边红色的是二极管?起什么用的?

那是防雷管,为485做的防雷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防雷管,为485做的防雷

奥,多谢了,还以为是4148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多谢了,还以为是4148那,

您客气了~~

网友B:
原理图共享个吧。。有没有程序上验证过

网友B:
板子画的还不错 如果是黑色板子就更加高大上了

网友C:
楼主的板子看着挺不错呀,请问这个东西后面开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共享个吧。。有没有程序上验证过

飞了两根线,改完原理图再上~程序已经验证完毕,正在加新功能,例如帧尾识别,超时识别,打包传输等~

网友D:
这个通信协议的转换比较麻烦吧,可不可以分享下思路

网友E:
这种防雷管有效么?我看到的好像都比这个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画的还不错 如果是黑色板子就更加高大上了

俺负责做原理图封装摆放。。。拉线交给小弟做的 ~~~程序俺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板子看着挺不错呀,请问这个东西后面开源吗?

做好了会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防雷管有效么?我看到的好像都比这个大吧

我试验了效果还不错,用雷电发生器击间接击的~

网友:
这个顶顶不错,现在的电脑一个串口都没有,好不方便。

网友C:
哈哈哈,期待楼主的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通信协议的转换比较麻烦吧,可不可以分享下思路

正在完善中,基本思路就是加缓存做队列,然每个通道直接切换数据尾(可设置)识别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期待楼主的大作

客气了~~~小弟这就没事闲着玩~~

网友F:
貌似以太网是用的55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以太网是用的5500

用的是国产芯片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气了~~~小弟这就没事闲着玩~~

哈哈,做来玩都是这么高端的东西,还是楼主厉害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国产芯片哦~

什么IC?还有就是你这里应该带系统吧,不然会丢数吧

网友:
主控是哪个芯片?

网友:
不错,做些东西玩玩提高技术水平。

网友G:
楼主厉害,USB,Ethernet都有,请问这个产品用在什么场合?
我用Xmega64A3设计过类似的产品,可以有9个串口还加network. 功能不一定有你的好,但成本可能比你的低

附问一句:网上哪里有卖的?我一直再找

网友:
上原理图

网友:
蛮实用的,顶一个,期待成品。

网友:
好强悍,MCU是STM32???

网友:
很想知道以太网发来的数据包如何分割成多个不同串口的数据包,还有各个串口同时收到数据包后如果组合成以太网数据包的。

网友:
那就再也不怕没串口了

网友:
顶一顶~等楼主完善~

网友:
网口用的啥片子?

网友:
不错,等待楼主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厉害,USB,Ethernet都有,请问这个产品用在什么场合?
我用Xmega64A3设计过类似的产品,可以有9个串口 ...

我 这有  !
不知道算不算!
字数补丁 。。。。。。。。。。。

网友:
不错,也打算用RT5350做

网友:
这必须得上协议了,否则会丢包很严重

不过我感兴趣的是,你是通过串口还是网口去控制串口的波特率修改?

网友:
  示意图很好看,请问用什么软件画的。

网友H:
是不是 wch公司的芯片

网友:
对了是不是使用单片机的串口通过TTL转换成485?好奇是什么方案,想知道你这边的usb转换成的485接口在电脑端看到的是四个串口设备?还是一个?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需要使用4路独立的485接口互相之间协议不一样,有的是modbus协议,有的是其他协议,看到网上是有多路的,但是因为在电脑端只有一个串口出来,所以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 wch公司的芯片

他们家是用用于串口拓展的芯片好像是使用总线就可以拓展出8路的串口出来。。。。

网友:
不废话,请上原理图!

网友:
那两条线焊的很有水平。。。

网友:
最近正好想搞个好用的串口工具,楼主这个正好满足我的需求,期待开源,赞一个~

网友:
以太网端口和串口应该有映射关系

网友:
不错的东西,多路很有必要啊

网友:
不错的功能 4路485通信板

网友:
坐等楼主开源,好认真学习一下

网友:
板子画的挺不错啊,期待楼主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以太网是用的5500

5500是48脚的,他那个是64脚的,CH395也是64脚的

网友:
LZ,你不会是使用的是CH9121吧?

网友:
每太明白楼主这个。
一边是串口/USB/网卡 ,另一边是4个串口。    4个串口之间应该是没有通信的, 4个串口和另一边的串口/USB/网口是双向通信吧,通过拨码开关选择用串口还是USB还是网口么。  图上有两个拨码开关,用途?
一边串口/USB/网口如何分发给另一边4个串口,在原数据帧上打包标记数据给哪个串口?收集也同样,打包标记数据从哪个串口来的?    网口倒是不用标记,开4个端口一对一分发收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什么IC?还有就是你这里应该带系统吧,不然会丢数吧

DMA路数多就好办,把串口单字节收发的工作量解放,变成批量收发。CPU介入次数大大减少。

网友:
拨码开关用来切换232/485芯片的?

网友:
这个必须顶起来

网友(2016-09-24):
楼主可否释放出原理图?

网友(2017-06-18):
强烈建议楼主能开源

网友:
楼主解释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