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JD12864JG-1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5-12-11):
官方给的驱动程序,YJD12864HC-1这块液晶屏能用,但是YJD12864JG-1这块液晶屏无任何显示。

楼主:
各位用过这块YJD12864JG-1屏的,说一说需要注意的地方
先谢谢了

楼主:
帮帮忙啊,各位

网友:
你先确认下2个屏的驱动芯片是不是一样。再确认下引脚有没有接错。初始化程序里把对比度调高点试试。

网友A:
就是幅面小了点,,不过不到9¥的液晶效果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幅面小了点,,不过不到9¥的液晶效果也不错。

可是我 没能驱动成功
我还没有让它  显示成功

楼主:
找到原因了,我自己把线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