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支持的最小震荡周期是什么指标?

楼主(2015-12-11):
请问单片机支持的最小震荡周期是什么指标?
在手册里怎么查
比如,我要用PIC30F系列的16位单片机手册中写着

我想
1、30MIPS意味着每秒30*100 0000 条单指令,是不是最小指令周期就是33.3ns,
那么振荡周期就是33.3/4 =8.325ns, 120MHz,
哇!~ 真的假的? 我算的对吗?
2、但是DC至40MHz外部时钟输入,什么意思尤其DC
3、第三句4M~10M振动器输入, 4、8、16倍频,可以在10M晶振时 再16倍频吗?

在下一直用8M晶振 偶尔4倍频,但不知道,最高能到多少,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DC就是0Hz呀。

网友A:
最高震荡频率为120MHz。如果使用PLL,则:
采用4和8倍频,输入频率范围为4--10MHz;如果采用16倍频,输入频率范围为4-7.5MHz。

网友:
1.对于DSPIC,指令周期为两个时钟周期,由于DSPIC指令是流水线执行的,宏观上看,一个时钟周期就可以执行一条指令。

网友B:
2.DC至40MHz外部时钟输指的是:0HZ - 40MHz
3.最高能到60M

网友:
一直没敢跑过最高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高震荡频率为120MHz。如果使用PLL,则:
采用4和8倍频,输入频率范围为4--10MHz;如果采用16倍频,输入频 ...

谢谢  最高震荡频率为120MHz ,就是说我算的差不多咯

楼主:
但是外部输入时钟0Hz,单片机怎么玩的起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DC至40MHz外部时钟输指的是:0HZ - 40MHz
3.最高能到60M

那谢谢您了

网友:
最近一个同事,用PLL倍频到80MHz,单片机运行后有点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