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模拟输入采集+物联网

楼主(2015-12-11):
只设计一种采集前端,就可以实现多范围电压采集、电流采集、PT100\PT1000温度采集、各种类型热电偶采集、应变片、压力电桥采集。同时包含WIFI或者GPRS或者蓝牙,从而实现物联网的转变。。大家评估市场需求怎么样?

网友A:
。。。没有渠道卖不出去的。。。。你说这些我都已经做完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渠道卖不出去的。。。。你说这些我都已经做完了 。。。。 ...

你做完了,有图吗。。还是只是装逼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渠道卖不出去的。。。。你说这些我都已经做完了 。。。。 ...

这个B,给满分

网友B:
想法而已,实际用途中谁会接着玩儿,洗洗睡吧

网友C:
全部做完了。
第一年,砍掉wifi功能,发现gprs传数就够了。
第二年,砍掉电压采集,因为发现电压输出的实在不多,仅有的都是电流输出的,
第三年,砍掉应变片,热电偶,PT100采集,因为发现精度不好做高,做好的话成本太高,客户还不用。
第四年,砍掉电流采集,因为发现都是485的接口的,电流测量基本用不到了,砍掉可以节省成本。
第五年,产品定型,功能保留485+GPRS,售价2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做完了。
第一年,砍掉wifi功能,发现gprs传数就够了。
第二年,砍掉电压采集,因为发现电压输出的实在 ...

1、精度做不好什么的,前端问题
2、图片说明,不要用文字误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而已,实际用途中谁会接着玩儿,洗洗睡吧

无知即无畏。。。NI 9218等 以及德维创、等公司特色即是如此。。加上TEDS,叫做智能前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做完了,有图吗。。还是只是装逼的

年轻人嘴巴干净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天天装B装B的我惹你了么

至于你说的什么蓝牙 wifi zigebee 蓝牙用的是HC06方案 wifi用的有人模块 zigbee用的253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知即无畏。。。NI 9218等 以及德维创、等公司特色即是如此。。加上TEDS,叫做智能前端。。。 ...

年轻人,嘴巴干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做完了。
第一年,砍掉wifi功能,发现gprs传数就够了。
第二年,砍掉电压采集,因为发现电压输出的实在 ...

这个总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轻人,嘴巴干净点儿

我尊重上面那位大神,不过你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人嘴巴干净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天天装B装B的我惹你了么

抱歉,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轻人嘴巴干净点,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别天天装B装B的我惹你了么

不过,为什么涂掉引脚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过,为什么涂掉引脚定义????

不知者不怪!
因为这套产品都是我研发的,上面有本公司logo所以吐涂了,这两个采集器能接你说的传感器了。
也涵盖了wifi 蓝牙 zigbee,网线 USB,而且精度这么说吧PT100能精确+-0.1,可以采集u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者不怪!
因为这套产品都是我研发的,上面有本公司logo所以吐涂了,这两个采集器能接你说的传感器了 ...

什么时候研发的,公司反响怎么样,价格怎么样,我现在把这个前端模块化了,类似CRIO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时候研发的,公司反响怎么样,价格怎么样,我现在把这个前端模块化了,类似CRIO ...

两年前就做完了,我们主打工业级,所以我不知民用市场怎么样,
再有你模块化了要考虑稳定性和安装问题,如果人家装10个八个传感器,
你想想怎么装?该有多乱?供电又要多加多少?小信号之间干扰怎么处理?
网络多了干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尊重上面那位大神,不过你就算了。。。

sddp001也是位大神,经常见到他的犀利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