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速度很慢, 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11):
新买的笔记本, 硬盘的写入速度很慢

笔记本配置: I5-5200U, 内存8G, 硬盘ST500G机械硬盘,GPT分区格式

笔记本预装WIN8系统, 我重新分区并安装成WIN7系统

装系统和安装更新很慢 ,  安装更新时, 安装更新时, 更新下载完成后开始安装6小时还没安装完.
安装驱动程序也是很慢

今天用软件测试了一下硬盘速度,  结果是这样子, 而且每次还没一样, 最糟糕的一次, 写入最快就20多M.

请教各路高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该换SSD了

网友:
年龄大了,手脚不灵活了.....是时候新盘上了!!!

网友A:
上SSD吧,笔记本用机械硬盘简直就是受折磨。

网友:
支持楼上,上SSD

网友B:
把硬盘驱动删掉后,重启

网友C:
SSD很贵啊 我觉得一般的应用机械硬盘也可以的啊

楼主:
回楼上几位, 这不是SSD的问题,  是硬盘的速度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硬盘驱动删掉后,重启

试了,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SSD吧,笔记本用机械硬盘简直就是受折磨。

SSD真有这么好??我也买了 一个闪迪的 SSD 240G  还没有到手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工作在PIO模式,应该是AHCI什么的

网友:
可能是翻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SSD很贵啊 我觉得一般的应用机械硬盘也可以的啊

还好,256G的,五六百而已。

网友D:
碎片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碎片太多?

新买那来的碎片,5400转的本盘本来性能就这么一点,换ssd就好了,或者挂到台式机测试下硬盘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5400转机械盘就是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是不是工作在PIO模式,应该是AHCI什么的

是AHCI模式

网友:
接到别的机子上试一下,还是这么慢的话,你的硬盘该扔了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硬盘接口设置问题??

网友:
5400转8M缓存的,再加上硬盘的省电模式,性能就这样,我买的西数的也是很忙,准备考虑是换7200转的或者SSD。

网友:
别用希捷

网友E:
下个软件,检查4k对齐

网友:
系统用ssd 数据用笔记本硬盘 3.5寸的好吵

网友:
看看我的ST1000LM014,固态混合硬盘

网友:
楼主该换硬盘了(PS:出一个intel 240G SSD

网友F:
楼上的什么价,什么成色?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个软件,检查4k对齐

机械硬盘也要4K对齐吗, 我用Diskgen分区的,  扇区大小是512字节,  GPT分区格式
但是我的台式电脑扇区大小也是512字节, MBR分区格式 , 读写速度就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什么价,什么成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硬盘也要4K对齐吗, 我用Diskgen分区的,  扇区大小是512字节,  GPT分区格式
但是我的台式电脑扇区大小 ...

机械也要对齐,我刚开始沒对齐慢的要命。

网友(2018-09-23):
我的是这个速度,5400转,感觉明显比台机的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