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7无法打开计算机,提示“标题Explorer.exe”提示框

楼主(2015-12-11):
win7打开计算机提示“标题Explorer.exe”提示框,显示“没有足够的可用内存来运行此程序”(见图),其他很多东西都无法打开,提示框内容不同而已,包括网络链接、控制面板等

昨天出现office无法正常启动、无法安装,提示无法新建注册项,后来修改注册表HK_local_machine\software\WINDOWS\CURRENTversion\installer\userdata项修改权限后正常安装,当初没有出现上图的问题,晚上关机后第二天开机就出现上面的问题了,重启无效

求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下剩余内存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剩余内存多少。

物理内存使用率61%,

我感觉应该还是系统注册表权限问题

实在不想重装系统。。。那么多软件需要重装、数据需要备份、还原。

这个系统已经用了5、6年了,除了速度变慢,其他一直都很坚挺。

杀软ESET

网友:
是否虚拟内存没开,前几天一台电脑,多开几个程序就这样,后来发现虚拟内存未设置

网友:
用电脑管家看看是否有病毒木马。

网友:
window太差劲

网友B:
C盘是不是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盘是不是满了。

谢谢,这点之前也怀疑过:
C盘分区容量79.5G、剩余15.8G,虚拟内存大小是windows管理,应该是够的;
现在系统还原无法打开,系统修复也无法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阿莫win7装机u盘,30分钟就可以重新安装系统。

楼主电脑系统已经损坏,重新安装才是正道。 ...

看来只有这样了
只是这系统用了6、7年,要想恢复80%原样(各种软件、工具),起码一个月。
我这还是笔记本自带的正版,Ghost版安装确实快,但是网上很多ghost版有问题,不是精简就是内置了一些可恶的东西

你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0708-1-1.html里面的百度网盘链接已经失效了。
顺便问一下老大:我租的云服务器(1G+),安装win2008还是win2003更稳定?

谢谢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