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上电发声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5-12-11):
最近自己在研究制作电调,选择了一个方案制作电调,但是我看很多商业电调在接上电机上电的时候电机会叫,请问要上电是电机叫怎么实现的呀?

网友A:
把电机当喇叭就行
或者当成无源蜂鸣器

网友B:
无刷无感电调攻略里说的很好,可以看看,百度下就能找到pdf。

网友C:
按照一定频率正反给同一组线圈加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机当喇叭就行
或者当成无源蜂鸣器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刷无感电调攻略里说的很好,可以看看,百度下就能找到pdf。

这个看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一定频率正反给同一组线圈加电就可以了

无刷电机不是有三根线吗?任意加在两根正反一定的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D:
楼主如果是玩,看BLHELI就可以了,也可以发声,现在很多商家都用这个程序,可以做到20块RMB一个。
如果楼主要做产品,这个已经落后10年了!

网友E:
改变驱动信号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是玩,看BLHELI就可以了,也可以发声,现在很多商家都用这个程序,可以做到20块RMB一个。
如果楼主 ...

产品算不上,也算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变驱动信号的频率

感谢兄台指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无刷电机不是有三根线吗?任意加在两根正反一定的频率就可以了?

是的,随便选定一组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随便选定一组就可以了

感谢兄台指点

网友:
不客气,我也是在论坛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