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推磁悬浮进度汇报,准备出套件

楼主(2015-12-11):
之前答应过做好了出一批给坛友,之前的问题已经解决(换线圈之后浮子抖),最后发现是硬件放大倍数稍大,不过现在还有个问题,浮子稳定后会出现明显的四个稳定点,而且线圈有声音,现在的PWM频率是15.6K,之前做的都没这样,正在找问题,四个点我初步判断是线圈力量不够(不过不应该啊,之前做过一版,一样的线圈很稳),就是四个点分别是临近的两个线圈再起主要控制作用,线圈参数线径0.5还有一种0.41,骨架高15,内径10,外径26,圈数大概在三四百圈左右,每种线圈规格是一样的,我现在又在厂家定制一批,线径0.35的,看看效果怎么样,不知有没有感兴趣的坛友跟我一起完善,这个需要对磁悬浮有一定了解的,不懂的就先等等吧,上几张图,欣赏一下:

上面这种线圈是0.41线径

还有一种蓝色的是0.5的

M8控制板

PS:对这个一直情有独钟,6年前就跟着论坛做过,一直觉得可以把它做的更规范化,如果有感兴趣的我暂时手里没有太多磁铁(话说买磁铁邮费好贵),我可以把现在用的磁铁参数详细列出,你们自己买就好了,暂时只能出控制板和线圈板还有连接线,电源就不用我给了(相信作为一名资深电子玩家,12V电源可以解决),但是论坛元老可以赠送,算是对论坛回报,资料也全部公开(本来就是论坛的 )。

修改原因:去掉图片上的广告

网友A:
要是STM8的就好了

网友B:
对单片机控制的有点不大懂~~~~~~~~~~~~
我希望出简单的模拟电路控制的那种
呵呵

最期望做下边的这个:(灯泡可以遥控亮灭)

网友C:
顶一下,PWM频率提到20K吧.声音应该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STM8的就好了

STM8也可以了,打算下一板就出,才发现STM8真牛比

楼主:
有能力咱们一起玩

楼主:
你别急,马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单片机控制的有点不大懂~~~~~~~~~~~~
我希望出简单的模拟电路控制的那种
呵呵

控制无线供电,应该不困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PWM频率提到20K吧.声音应该就没有了.

M8最高就15.6K了

网友D:
体积有多大这个, 这种东西,如果傻大粗拜桌子上太占地方。   单片机换STM8设置stm32吧,价格差不多。不知道电流多大,那个驱动芯片真壮观,要是能用贴片话就矮多了。  图片是两块板子,套件应该只有一块板子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单片机控制的有点不大懂~~~~~~~~~~~~
我希望出简单的模拟电路控制的那种
呵呵

这个形式上更好玩,灯泡内装无线充电线圈电路,点亮一条 Led 灯应该没问题,,哈哈哈 鬼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体积有多大这个, 这种东西,如果傻大粗拜桌子上太占地方。   单片机换STM8设置stm32吧,价格差不多。不知 ...

控制板5*5左右,线圈板10*10,之后是要画到一个板子的

楼主:
按照元件成本,控制板和线圈板价格100元,单独再买磁铁,应该50元可以搞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控制板5*5左右,线圈板10*10,之后是要画到一个板子的

驱动芯片弄个贴片的吧,

网友E:
这个不错,什么时候出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芯片弄个贴片的吧,

之前用的L298P贴片的,不过有点热,所以换了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不错,什么时候出套件?

现在就可以,不过磁铁大家自己配吧,我手里的板子自己焊的,数量有限

楼主:
感兴趣可以去店铺看看

网友F:
如果用稀土磁铁悬浮高度会不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用稀土磁铁悬浮高度会不会增加?

我手里有铷磁铁,高度可以增加到2CM。但是高了线圈控制的就不那么稳了,可以加铁芯,不过现在一直没找到合适的铁芯,出套件的目的也是大家一起优化,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磁芯

网友G:
L298换成AO4XXX的mosfet 互补半桥管,价格便宜还不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G:
L298换成AO4XXX的mosfet 互补半桥管,价格便宜还不发热

推荐个型号,下一版试试

网友H:
线圈有声音?!您可以请制作线圈的商家先做几个浸了线圈变压器的固定漆后再试试,估计会好些的。

网友G:
不用漆,,一瓶502解决所有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H:
线圈有声音?!您可以请制作线圈的商家先做几个浸了线圈变压器的固定漆后再试试,估计会好些的。 ...

这个我试试,但是之前自己用手绕的比这个效果都好,这是机器绕的

网友:
东西很精致,支持!

网友I:
支持套件,可以弄一套玩玩儿

网友:
支持,很感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8也可以了,打算下一板就出,才发现STM8真牛比

支持用STM8或32.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套件,可以弄一套玩玩儿

联系我时说是坛友,就可以

楼主:
板子已经画好,过几天就可以试试

网友:
顶顶顶顶等出套件

网友J:
手边正好有个这个东西,不晓得是不是方法不对,调试难度特别大,自己玩还可以,量产不太靠谱。

网友K:
底下的四个线圈怎么协同的?谁能讲讲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用漆,,一瓶502解决所有烦恼

哇!~  这个比较狠,还是您厉害,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底下的四个线圈怎么协同的?谁能讲讲原理?

你找一下老帖,已经说得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手边正好有个这个东西,不晓得是不是方法不对,调试难度特别大,自己玩还可以,量产不太靠谱。 ...

是我的吗,模拟还是单片机控制的,说说问题

楼主:
谢谢坛主,设置主题高亮

楼主:
弄了好久了,还能再优化

楼主:
淘宝联系我时请说出论坛ID,成本价,希望收到套件的坛友能说一下体会,继续优化

楼主:
继续更新,STM8测试完成,线圈加入铁芯,感觉磁力明显增强,之前四个稳定点的情况还会有,但是不明显,在程序中加大P,可以减少四个点的范围,但是不能无限制加大,到一定成度就震荡,先看靓照:

底部用的铷磁铁,总感觉这个不如普磁环磁场均匀,但是这种不受线圈尺寸限制

悬浮高度大概2CM,线圈稍微有噪音,还不知道怎么解决,PWM我已提高到16K,再高没想到这么弄

网友L:
LZ加油。持续关注中。最近买了个悬浮陀螺的,里面是个大环磁。不知道托个陀螺是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加油。持续关注中。最近买了个悬浮陀螺的,里面是个大环磁。不知道托个陀螺是啥情况? ...

使用ardunio搞的吧

楼主:
囧,不上班天天搞这个,自己弄很无聊

网友M:
有线圈和那个底板咩?搞个玩玩

网友L:
这个淘宝的,无源的,20元包邮,可以拆那个磁铁用,上下都是圈圈的。也准备搞个LZ这样的,没LZ得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线圈和那个底板咩?搞个玩玩

有的,可以搞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淘宝的,无源的,20元包邮,可以拆那个磁铁用,上下都是圈圈的。也准备搞个LZ这样的,没LZ得精力。 ...

目前在家待业状态,打算年后找工作,刚来北京,还不熟悉

网友N:
好酷,支持推出套件玩一玩

网友O:
  加上无线充电功能,空中悬停一个 LED 发光,,,好神奇,,,,

网友P:
线圈是哪弄的?找人专门做的?

网友:
貌似很好玩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酷,支持推出套件玩一玩

可以去店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加上无线充电功能,空中悬停一个 LED 发光,,,好神奇,,,, ...

打算下一步就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P:
线圈是哪弄的?找人专门做的?

定做的,也烧了不少钱

网友L:
年底了,LZ更新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L:
年底了,LZ更新下哈。

哈哈,正在做STM8板子

网友L:
引用 楼主:
哈哈,正在做STM8板子

直接stm32f030吧,这个速度快很多,pwm应该有优势,不知道线圈上能不能更薄,性价比高很多,我手上有IC,直接买3毛钱的20pin转接板做的小系统,用cubeMX快速上手。

网友L:
请教一下Lz,线圈在直流状态下和PWM状态下的表现是否相同?例如,独立一个线圈测试,给6V直流100mA 和 12V200mA 50%占空比的情况下,功率好像相同,同一块磁铁在上方的推力是否相同?

我昨天简单的试了一个线圈,125k钥匙ID里面的那种,很细的线,不知多少圈,直流8V130mA的时候发热,能够接受,磁铁1cm的上方感觉到推力。不知道这种能否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直接stm32f030吧,这个速度快很多,pwm应该有优势,不知道线圈上能不能更薄,性价比高很多,我手上有IC, ...

之后有时间我试试,不过最近瞎忙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教一下Lz,线圈在直流状态下和PWM状态下的表现是否相同?例如,独立一个线圈测试,给6V直流100mA 和 12V2 ...

你这个比较专业,我真不懂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比较专业,我真不懂

哈哈,不专业才问LZ的,主要是看不到理论的东西,不像设计电路那样先理论通过再下手,到时候这个磁悬浮就算搞起来了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还是静候LZ佳音,等你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哈哈,不专业才问LZ的,主要是看不到理论的东西,不像设计电路那样先理论通过再下手,到时候这个磁悬浮就 ...

好的,多交流

网友Q:
我在想它的应用都会在哪里?

楼主(2016-01-14):
继续更新,STM8板子已搞定,用起来很方便,用的是STM8S103,20管脚,用这正好,加了四个线圈的指示灯,浮子靠向那边哪边亮(而且亮度会变,我是接到PWM控制线上了,方便调试),不过总感觉不够完美,之后找时间加个外壳,上图:

打算加工一批线圈,多做一些,有时间把无线供电也加上,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Q:
我在想它的应用都会在哪里?

暂时只是玩

网友L:
引用 楼主:
继续更新,STM8板子已搞定,用起来很方便,用的是STM8S103,20管脚,用这正好,加了四个线圈的指示灯,浮子 ...

越做越漂亮了,加油。

纯建议,搞完无线供电以后,看看能不能把线圈搞成4路控制,这样或许可以主动的控制浮子的形态。比如可以摇晃,旋转等等。真想和楼主一起玩啊,哈哈,马上休年假,半个月的时间可以耍耍了。

网友R:
漂亮,套件出来后也跟着楼主玩一下磁悬浮

网友:
这个好玩

网友S:
坐等全套资料,然后仿制

网友:
不错不错,蛮好玩的样子,坐等套件

网友T:
关注。之前有一个实物玩了两下,磁铁拿走再浮上去有点困难,需要找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L:
越做越漂亮了,加油。

纯建议,搞完无线供电以后,看看能不能把线圈搞成4路控制,这样或许可以主动的控 ...

主要现在我没想好用什么磁铁,用普磁环的话受尺寸限制,用小强磁的话总感觉磁场不均匀,哎,现在四个点的情况还是有一点,想不明白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R:
漂亮,套件出来后也跟着楼主玩一下磁悬浮

一起学习,但是还需要腾时间来好好研究一下最后稳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S:
坐等全套资料,然后仿制

慢慢等哈,总感觉还达不到我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T:
关注。之前有一个实物玩了两下,磁铁拿走再浮上去有点困难,需要找准心。 ...

这个很好放

网友L:
引用 楼主:
主要现在我没想好用什么磁铁,用普磁环的话受尺寸限制,用小强磁的话总感觉磁场不均匀,哎,现在四个点的 ...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E7%A3%81%E5%9C%BA

楼主看看这个软件,或许对小强磁铁的排列有一定的帮助,我也刚刚安装用了半个小时,貌似距离很重要,而且不仅仅是相邻的有影响,磁力线好像水一般,说不清:),如果小强磁铁的排列已经定型,就不要总去更改,否则以前的经验参数估计都没用了。

网友U:
4个点的情况,我想是不是可以加大磁铁的面积就可以解决了。大磁铁不好找的话可以几块小的封在一起。只是凭感觉说说,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L: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11921&highlight=%E7%A3%81%E5%9C%BA

楼主看看 ...

这个很好,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U:
4个点的情况,我想是不是可以加大磁铁的面积就可以解决了。大磁铁不好找的话可以几块小的封在一起。只是凭 ...

我觉得不是普磁铁的问题,这个磁铁以前用着没什么问题

网友L:
LZ,用你的线圈和底板做了一个,可惜浮不起来,不知道对浮子有没要求。我用的磁铁比你的稍微高一点,一共8个,不带孔,所以就用白胶粘住,浮子也用相同尺寸的,放不上去,直接跑掉。不知道我下面的磁铁是不是磁性太强。

网友L:
还有你的demo程序看不明白。你的PWM极性和另外一个脚同时置高。这个逻辑上不对啊,那样导通的时间就是总周期减去PID结果。

        if (xPWM >= 0)
        {
                direction &= (uint8_t) ~X_DIRECTION_FLAG;
        OUTX = 1;
        TIM1_SetCompare2(xPWM,TIM1_OCPOLARITY_HIGH);
        }
        else
        {
                direction |= X_DIRECTION_FLAG;
        OUTX = 0;
                xPWM = -xPWM;
        TIM1_SetCompare2(xPWM,TIM1_OCPOLARITY_LOW);
        }

网友L:
手搭的板子,但是大体上和大师的STM8程序差不多。用的STM32f030.
ADC用DMA取样8次,DMA中断算平均,然后置标志。主程序检测到中断标记就PID,设置io和pwm。这个周期大约165uS,大师的好像是250uS。

PWM我用的是24k,48k也用过,一样线圈有声音,这个应该不是pwm本身的频率发出的,应该是调整设置过程中调制上的低频。所以改高pwm没有意义。线圈浸漆可能有效。

本周如果浮不起来就不玩了,东拼西凑的东东,搞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用你的线圈和底板做了一个,可惜浮不起来,不知道对浮子有没要求。我用的磁铁比你的稍微高一点,一共8个 ...

你不放磁铁,单独试试线圈,有没有控制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搭的板子,但是大体上和大师的STM8程序差不多。用的STM32f030.
ADC用DMA取样8次,DMA中断算平均,然后置 ...

坚持住,有的时候成功其实就差一小步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你的demo程序看不明白。你的PWM极性和另外一个脚同时置高。这个逻辑上不对啊,那样导通的时间就是总周 ...

这个部分其实跟咕大师的逻辑是一样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不放磁铁,单独试试线圈,有没有控制力

磁铁是粘连在PCB上的,不好拿掉。今天下午搞定了,就是在最后要放弃的那一刻,哈哈,也是用你这个办法,准备把所有的东西打包扔垃圾的,最后想把那个磁铁撬下来,好彩没放弃,撬了4个,留了四个,居然浮起来了,哈哈。原来真的是我的磁铁太猛了,估计浮子被顶出了线圈可以控制的范围。

网友:
上网去买磁铁了还没到,等到了慢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磁铁是粘连在PCB上的,不好拿掉。今天下午搞定了,就是在最后要放弃的那一刻,哈哈,也是用你这个办法, ...

上图看看效果哈

网友L:
就这样了,电流100mA左右@12V。

楼主:
引用 网友L:
就这样了,电流100mA左右@12V。

感觉有点抖动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4个下推磁铁的原因,而且上面浮子的偏向一个角落,不知是不是那边的那个磁铁推力不够的原因,所以说有个高斯计就好了。

只是刚刚搞好,L298有点温热,线圈滋滋叫,不知搞一阵子会不会磨破漆包线。

高度没你的高,只有10多mm,也许是我的pwm频率高了,电感量上去了,线圈负载变小,控制力变弱了。

还有很多很多疑问。 家里没有示波器,看不到瞬间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4个下推磁铁的原因,而且上面浮子的偏向一个角落,不知是不是那边的那个磁铁推力不够的 ...

推力不够你可以加大P试试,不过太大就要整体调节,否则抖

网友:
这个好玩啊。年后考虑弄一个来。

网友V(2016-02-26):
线圈哪里买的?发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V:
线圈哪里买的?发个链接

工厂定制的

网友:
这么会玩也不错,玩多了自然会想到应用层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4个下推磁铁的原因,而且上面浮子的偏向一个角落,不知是不是那边的那个磁铁推力不够的 ...

最近搞的怎么样了,稳定性有没有提升

网友L:
引用 楼主:
最近搞的怎么样了,稳定性有没有提升

没怎么玩了,自己用很细的线圈和293D做了个小点的,然后就那样了,上班了就懒了,最近在搞步进电机和关心树莓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怎么玩了,自己用很细的线圈和293D做了个小点的,然后就那样了,上班了就懒了,最近在搞步进电机和关心 ...

我还没放弃,就是时间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有铷磁铁,高度可以增加到2CM。但是高了线圈控制的就不那么稳了,可以加铁芯,不过现在一直没找到 ...

磁芯可以试试铁氧体。 就是切割比较麻烦。比较脆

网友W:
楼主的套件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楼主的套件出来了吗

搞了一版组合到一起的

网友X:
楼主淘宝店名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X:
楼主淘宝店名叫什么

广告位置有了

网友(2016-03-29):
线圈有噪声还是控制信号频率问题

网友Y:
不知道支撑力有多大?能托起多重的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Y:
不知道支撑力有多大?能托起多重的东西呢?

现在也就100G吧

网友(2016-05-03):
我是七十老头对磁悬浮有兴趣,在你出套件时卖我几套好吗?谢谢

网友:
谢谢关注,权限不够不能回复,请把银行卡号以及费用发我邮箱或手机以便及时汇款,邮箱zsbcs2006@163.com  手机15620221745,谢谢

网友(2016-07-13):
套件出了吗?

网友Z:
楼主 坛友 有优惠吗

搞了一个来玩玩

网友B:
唉~~~~~~~~~~~~~都过去有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都过去有年啦

最近太忙了,没时间优化,不做研发转技术支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楼主 坛友 有优惠吗

搞了一个来玩玩

必须有优惠,不过希望能一起优化

网友:
那我就再 等等看~~~~~~~~~~~~`

网友(2016-11-15):
虽然不懂,但很想学习学习,谢谢楼主

网友AA:
楼主你这个转速是可调的吗?最低转速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楼主你这个转速是可调的吗?最低转速是多少?

不能控制旋转

网友AB(2017-01-13):
谢谢楼主分享,什么时候我也自己做一个
现在能不能实现悬浮移动呢?楼主有没有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B:
谢谢楼主分享,什么时候我也自己做一个
现在能不能实现悬浮移动呢?楼主有没有兴趣 ...

移动?什么方式

网友:
平移 悬浮中平移 希望在平面轨道

网友:
好玩,要支持楼主,和楼主学习。年后弄一套

网友B:
现在是 2017年了
楼主的套件优化完成到哪一步了?
啥时间出啊?

楼主(2017-04-30):
引用 网友B:
现在是 2017年了
楼主的套件优化完成到哪一步了?
啥时间出啊?

哎,现在上班了,忙得团团转,没心情搞,计划用F302设计一款,用内部运放和比较器,这样简化不少,要不一起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现在上班了,忙得团团转,没心情搞,计划用F302设计一款,用内部运放和比较器,这样简化不少,要不一 ...

我岁这个不是很在行
只是会一点51而已
所以还是期盼你这样的高手出套件

网友(2017-06-08):
我一直想做这个,但是没有头绪,看看学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现在上班了,忙得团团转,没心情搞,计划用F302设计一款,用内部运放和比较器,这样简化不少,要不一 ...

我是非常希望快点出套件~~~~~~~~~~因为我就要退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