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汉化版v1.6.1014

楼主(2015-12-11):
汉化版,这个软件支持命令行,还挺好用的
BSL下载还能设置反向功能.

网友A(2016-01-11):
这个可以使用sbw模式吗?能写i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使用sbw模式吗?能写id吗?

我刚接触msp430,用的是BSL,你说的SBW应该也是支持的,
写ID我没用过,你自己找找吧。
有的地方我可能翻译的不合适,你可以在设置里把语言切换成english重启一下,看看它的原文,
我只是把 Russian/俄文 替换成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