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口袋万用表

楼主(2015-12-11):
想买一个小点的万用表,主要是家用和出差用,请大家推荐一个型号。
以前买的一个没有自动关机,电池总放光了,表笔现在也不知道被小家伙弄哪去了。
网上一搜一大堆,也不知道哪个好。我的预算100上下,精度平均水平就行,响应快,耐用为好,有自动关机。
谢谢了!

网友:
100元的万用表,白送也不要。

网友A:
同求,我也想弄一个放家里,暂时看了老A的LA814103,还没下手,京东双12有3免1的活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也想弄一个放家里,暂时看了老A的LA814103,还没下手,京东双12有3免1的活动呢 ...

老A的工具全部都是代工的。在台湾注册个商标,在国内找点OEM厂家,拿点现成的产品,换个颜色就卖高价。
你要买的这款其实就是优利德UT120。

老A全系列的万用表,在优利德的产品里都能找到对应的型号。除了颜色不一样,里面的线路板一模一样。

网友:
小表都不带电流功能。

网友:
福禄克F101

楼主:
F101公司有这款,在家或出门用类似UT120就行,就不知道质量如何?

楼主:
看到日置的袖珍表HIOKI3244-50,超预算了,还没电流挡

网友:
电感 万用表

网友:
F101看起来挺小巧的~
平常用的是15B、17B。

网友:
胜利VC921,2个7号电池3V供电,也不带电流测量

网友:
在用F101,小巧不错!

网友:
以前买的UT118B 不错! 非常快,笔式。好像是纽扣电池,但是现在还没有换过。

楼主:
谢谢各位的推荐,在UT120C与F101之间摇摆了一下,最后买了个二手的F101。到手再汇报

网友:
f101好 就是没电流测试 不过电流一般也不用啊

楼主:
120入手了一个二手的F101,成色不错。的确够小,比我的5寸手机还小。网上有图就不上图了。不知道为什么表笔线比通常用的要长一些。没有高精度的表,跟公司其它表对了一下电压、电阻档,感觉精底还可以。

网友B:
我用sanwa pm3,十年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sanwa pm3,十年啦

好像不是很好更换表笔,表笔断了怎么办?

网友(2016-01-11):
引用 网友C:
好像不是很好更换表笔,表笔断了怎么办?

断了自己接啊,只是表笔里断,表那边没断过,表笔是有螺纹可以拆开的,焊上就是了。

网友:
曾经有一个100块钱的P16我没有珍惜,现在追悔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