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准确测量电源MOSFET的Vds,是该选300MHz带宽的还是100M带宽呢

楼主(2015-12-11):
最近想出手买一台示波器,在考虑带宽的问题.  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带宽达到300M的价格就上去了. 100M的有价钱便宜的. 我看中了鼎阳的SDS2304X, 但发现价格有点高哦, 要将近2万元还不包括探头, 往下便宜的可以选SDS1102X, 但鼎阳代理商告诉我,100M测量电源不够, 是这样的吗?   SDS1102X的价格倒也实惠,到底该怎么选择,大家给的建议啊~

网友:
一般电源的VDS测试300KHZ一下的开关频率,15-20MHZ带宽示波器差不多了。多多益善吧

网友:
我是使用15MHZ带宽频率的示波器

网友:
建议使用300MHz的

网友:
300khz.用100M的示波器远远足够了..

网友:
不用担心,100M完全够用了

网友:
示波器带宽的选择主要看被测信号的最短上升时间。大致的公式是:示波器带宽=0.35/信号最短上升时间。
下面这张图可以说明不同的示波器带宽看到的信号边沿的差异:

开关电源 MOSFET 我不熟悉,但是你可以参考上面的公式和你需要(包括未来3、5年)测量的信号特性来选择示波器。

网友:
还有一点:不要忽视探头的带宽和质量。好的探头可以很贵,也可以很便宜。

网友:
你问到的价格太不真实了吧。 泰克200M的4通道,也就1.6万左右。

网友:
示波器的带宽》=被测最高频率X5,如果mos管上升时间tr=15ns相当于67Mhz,这样它的5倍应该是333Mhz,示波器的带宽》333Mhz。

网友:
测试模拟一定要用有灰度等级的,不然不如用模拟的。

网友:
专业做电源的当然是Tek 3000系列才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