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程序丢失问题

楼主(2015-12-11):
使用的是M0开发板,之前使用时只要程序下载到开发板,断电后再上电程序依然可以执行,但是今天突然发现断电后再上电程序就不能执行了,必须重新下载才可以。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用flash 做EEPROM 然后掉电的时候 还操作了?

网友:
RAM区域的程序是掉电后就不保存的,但是你说之前断电后程序依然可以执行,那里是不是换了环境,还是设置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