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D8纯数字功放搭配惠威D6G+Q1R梨花木音箱

楼主(2015-12-11):
我对音响的发烧一直不温不火的,在阿莫面前简直那是牛车追跑车,没阿莫那么骚包,听了几次阿莫的2万的音箱+5万的功放+6万的DAC,音质确实不错,不过咱还真是玩不起.
早就想把那对电脑音箱惠威M200MKII给换掉了,那音箱根本不算发烧音箱,充其量也就算是不错的电脑有源音箱而已.
传统的线性模拟功放现在还是主流,最近几年才慢慢火起来的数字功放
现在数字功放技术已经很成熟了,最近ST公司推出了一款纯数字功放芯片,纯数字功放就是音频数据流直接送到功放芯片,然后芯片内部直接转换成PWM信号驱动MOS管,经过输出滤波平滑电路直接送给扬声器,没有传统的DAC转换模拟信号然后在用三角波转换成PWM的过程,可以说把转换过程精简了,跨越了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过程,直接转换成PWM信号了.
就像传统的VGA显示器连接电脑是VGA接口,电脑里面是数字信号,用DAC转换成模拟接口的VGA,然后连接显示器,显示器的VGA模拟信号再通过ADC转换成液晶信号,这样两次转换过程,增加了信号的失真,损失了信噪比,那么现在新的显示器接口DPI,HDMI,接口就是纯数字接口,显示清晰度明显很高.
D类功放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输出阻抗极低,因为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可以很好的控制喇叭,很好的吸收喇叭的惯性电动势,牢牢的控制喇叭振动.大动态声音非常利落.
学习STM32用正点原子的开发板,最近发现原子用ST的这款STA326开发了一款功放,体积非常小巧,所以就尝尝鲜,整了一台,搭配我那对梨花木的惠威喇叭书架箱.
这个芯片的最大输出功率是80W,带8Ω喇叭的时候,最大输出功率是50W,推书架音箱,还是足够了,其实平时听音乐的时候,也就几瓦而已,就是看电影和听DJ的时候也不超过20W,不必要追求大,原子的这个D8非常小巧,放电脑旁边或者放音箱上面都不占地方.

低音喇叭是惠威的D6G,这个喇叭有几个地方非常吸引我,一个是铸铝盆架,做设计的人对材料比较敏感,普通铁皮冲压的盆架喇叭,我还是提不起兴趣的,这个喇叭是铸铝盆架,大功率的时候给磁钢和线圈散热,提高喇叭功率,说实在的,绿盆架也就这点好处,不过心理上总是感觉铸铝的好很多,呵呵.
另外一个优点就是线圈超级大,一般5.6寸的喇叭极少使用75毫米的直径的音圈,只有12寸和15寸的舞台音箱喇叭才使用这么大的音圈,音圈大功率大,可是这么小的喇叭也用这么大的音圈,应该是提高效率提高线性度的,而且标称的功率是60W,也是标准的6.5寸喇叭的功率,功率没任何提升.
还有一个地方非常吸引人,就是用了钕铁硼磁钢,钕铁硼磁钢磁性强度是普通铁氧体的十几倍,当然价格也是十几倍,用在喇叭上,提高了喇叭的效率,降低了线性失真.
这喇叭的纸盆还是很骚的.

额定阻抗:  8Ω
谐振频率:  44Hz
额定功率:  60W
最大功率:  120W
灵敏度(2.83v/1m):  85dB
重量:  1.9kg
音圈直径:  76mm
直流电阻:  6.5Ω
音圈卷宽:  15.5mm
音圈线材:  耐高温铜包铝线
音圈骨架:  耐高温K
磁路型式:  内磁式磁路
磁体材料:  高性能钕铁硼
力系数(BL值):  9.5N/A
磁隙高度:  6.0mm
最大线性位移:  4.8mm
顺性:  580uM/N
机械Q值:  4.08 -
电Q值:  0.43 -
总Q值:  0.38 -
振动质量:  21.6g
等效容积:  12.1L
箱体类型:  导相式
推荐箱体净容积:  15L
导相管调谐频率:  43Hz
箱体在自由场-3db频率:  40Hz

高音喇叭用的是惠威的Q1R,这喇叭说实在的,没啥特点,只是厂家推荐使用这个高音

Q1R 顶级高音扬声器技术参数
额定阻抗:         6Ω
谐振频率:         1000Hz
额定功率:         15W
最大功率:         30W
灵敏度(2.83v/1m):         89dB
重量:         0.8kg
音圈直径:         28mm
直流电阻:         5.3Ω
音圈线材:         耐高温铜包铝线
音圈骨架:         耐高温Aluminum
磁路型式:         屏蔽式防磁磁路
磁体材料:         高性能铁氧体
推荐分频点:         >2500Hz

音箱箱体买的现成的,梨花木箱体,箱体花了600多,箱体厚度25mm,这个厚度和这么硬的木材,喇叭震碎了,箱体都不会有振动的,我个人感觉,箱体材料对音质影响不大,只要箱体不震,就够了,不必要追求什么大理石,水泥,玻璃等等变态的材料,有人甚至还用铝合金做箱体,真是好钢没用在刀刃上

分频器用的是惠威自家的分频器,听说这样搭配更合适,不过惠威这个分频器做工可真TM的山寨.
音箱一整套是在广州西厂电器城买的,惠威专卖,一次全部买齐,老板帮忙装好.距离我住的地方还不远,不到10公里,音响发烧的人士如果生活在广州,那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整体听音感受:人生还是比较甜美有磁性的,低音很浑厚.

网友A:
春风大师在广州哪儿?

网友B:
没有成品图哈,来个效果评测,团购搞起

网友:
谢谢春风支持,最近才赶出来....
搞了2天的宝贝描述,没搞几张照片,看来还是专业不对口啊.

网友:
看得心痒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成品图哈,来个效果评测,团购搞起

搞了2天的图片,来两张吧.

网友C:
能替代车里那套功放和喇叭不?

网友D:
PWM?不应该是转PDM/DSD么……PWM SNR难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春风大师在广州哪儿?

白云区黄石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替代车里那套功放和喇叭不?

这喇叭装车里不好装,功放32V供电的,车里用要加个电源变换

网友:
原子哥居然也玩音响
佩服佩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PWM?不应该是转PDM/DSD么……PWM SNR难做好吧

用的STA32x系列,ST的所谓DDX技术。直接将数字转换成输出,中间不经过DAC。SNR可以到100dB以上。

网友:
show一下我们团队的作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的STA32x系列,ST的所谓DDX技术。直接将数字转换成输出,中间不经过DAC。SNR可以到100dB以上。 ...

哪也是转DSD/PDM。绝对不可能转PWM。算一下噪声传递函数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哪也是转DSD/PDM。绝对不可能转PWM。算一下噪声传递函数就知道了:)

你可以看看资料。

网友F:
春风大哥你说了半天没有评价下声音如何?

网友:
阿莫看来是彻底中毒了,听惯了高端的,听这些估计评价只有两个字,能响。
不知道深圳哪里有卖HIFI,也想去听一下,以后要抽空自己搞搞,平时没啥爱好,一边泡茶,一边听歌,估计也是人生一大美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春风播放一下我昨天上传的“粤唱粤浓”,应该第一首歌就能听出仙音渺渺的感觉。

如果只是很平淡的音质, ...

好,等我下班了,听听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春风大哥你说了半天没有评价下声音如何?

音质这东西,我轻易不敢误导大家,因为个人差异很大,有些人听几十块的音箱就觉得HIFI了,有的人几千块的音箱也觉得没办法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云区黄石西路

这么近啊。找个时间拜访您一下

网友H:
只烧耳机系统,烧不起箱子啊。 箱子可是个无底洞。永远没有尽头。

网友:
也是怪了,对耳机一点兴趣提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这东西,我轻易不敢误导大家,因为个人差异很大,有些人听几十块的音箱就觉得HIFI了,有的人几千块的音箱 ...

因为之前你出掉的那个M200KII我也听过,感觉和你评价一样的,你只要和那个对比下,我想我就有个参考了,说下个人感觉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耳机的确省钱很多。

我说的2万是喇叭系统。

对哦。花几千块钱烧箱子,还不如上耳机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烧耳机系统,烧不起箱子啊。 箱子可是个无底洞。永远没有尽头。

确实,选择合适自己的最重要。

网友I:
也想自己DIY一套玩玩,看了STA326的手册,想问问如果直接接,不用I2C控制,能否直接出声?   单片接成BTL的结构,需要I2C控制吗? 还是直接用PIN脚控制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I:
也想自己DIY一套玩玩,看了STA326的手册,想问问如果直接接,不用I2C控制,能否直接出声?   单片接成BTL的 ...

必须编程控制的。
无法硬控。

网友:
这分频器建议要送到垃圾桶去

楼主:
音质没阿莫说的那么不堪,而且ST这么大公司也不会推出这么鸡肋的芯片,反而觉得听起来很不错呢

网友:
阿莫太打击人了,一般玩家经济能力有限,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任性的。

网友:
一般玩家要不要打一波群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看看资料。

有蓝牙吗?可以用手机蓝牙播放音乐么?

网友:
hifi是玄学啊

网友:
要是有套餐就好了,大家都可以买买,然后一起评论了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SONY的TA-N88数字功放,全分立件,功率管是特性曲线很像电子管的SIT,垃圾场捡来的时候功率管已经全被拔了,这个管子早就停产,一直没想到办法用MOSFET模拟出类似的特性曲线来替换,可惜。

网友:
箱子太小,理论上同配置下音箱、喇叭尺寸越大越好,6.5最实适合落地双低,最好听的是好的舞台音响,家用hifi烧一下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J:
有蓝牙吗?可以用手机蓝牙播放音乐么?

后续会出4.0的蓝牙音频接收器。带光纤同轴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续会出4.0的蓝牙音频接收器。带光纤同轴输出

就在这个功放里面内置一个蓝牙不是很好吗,这样多个音源选择。如果是蓝牙接收器还得弄个线连在这个功放上面,便携性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蓝牙接受器可以理解。蓝牙本身就是对音质要求不高,而追求使用便利的妥协。

光纤、同轴输出?开玩笑吧? ...

数字功放技术比以前提高了很多了,阿莫可以试一下。估计还比不上大甲

网友K:
手头有一个USB声卡(乐之邦02US龙卡),价位也差不多这个水平。不知道再入个D8会不会有提升,平时用动铁耳机听,感觉没什么味道。已经听烦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蓝牙接受器可以理解。蓝牙本身就是对音质要求不高,而追求使用便利的妥协。

光纤、同轴输出?开玩笑吧? ...

光纤、同轴和功放是没有关系的。
光纤和同轴后面接的是DAC,DAC出来的才是音频模拟信号,在这之后接的功放才是数字功放or普通AB类、A类功放。
数字功放输入的不是数字信号,和模拟功放一样也是模拟信号,是用DAC出来的模拟信号和一个高频(百K以上)的三角波信号做比较,输出一个高频的PWM波,用这个PWM波去驱动后级的功率MOS管构成的H桥驱动,得到一个大功率的PWM波,最后对这个大功率PWM波用LC滤波就可以还原输出驱动喇叭的音频信号了。确实,数字功放做不好的话,波形会有高频噪声,但一般集成芯片的还好,如果不是追求极致效果的话,一般人听音乐基本也够用~
光纤和同轴链接的是声卡和DAC,其实声卡里也有DAC,只不过一般效果都不太好,所以才会外置DAC,用声卡的数字信号口也就是光纤、同轴去接外置DAC。很多万元级的DAC都是用的光纤和同轴口,加USB口就成了外置声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光纤、同轴和功放是没有关系的。
光纤和同轴后面接的是DAC,DAC出来的才是音频模拟信号,在这之后接的功 ...

纯数字功放不用DAC...直接Delta-Sigma调制后驱动喇叭

网友:
光盘刻录的不也是数字信号吗?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K:
手头有一个USB声卡(乐之邦02US龙卡),价位也差不多这个水平。不知道再入个D8会不会有提升,平时用动铁耳 ...

不满意包退。

网友:
表示木耳朵也没有听过高档音响的路过

网友(2017-09-15):
引用 网友G:
所以,我推荐你播放“粤唱粤浓”这个碟。

越是贵的音响,效果越好。我曾在朋友30万的音响上播放过,又比 ...

莫大要求太高了,我们这些人只能用耳机欣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