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8一个小教程

楼主(2015-12-12):
原文网址在这http://singularengineer.com/

网友(2016-06-28):
在使用XC8,一直用16系列,18还没用过呢。

网友:
谢谢分享,正需要呢

网友:
非常好的一个小教程,我在用xc16和PIC24系列的单片机,有基础不清楚的地方,请教大神
例如:(关于uart的配置问题)
//Compare with the table above
RCIF = 0; //reset RX pin flag
RCIP = 0; //Not high priority
RCIE = 1; //Enable RX interrupt
PEIE = 1; //Enable pheripheral interrupt (serial port is a pheripheral)
我看过他的截图中的寄存器的位,但是还是不知道为啥要配置这几个位,里面还有好多位都不需要管吗,其余的都采用默认值吗,寄存器中哪些位需要配置,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