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同步电机电流偶尔出现尖峰电流,带HALL传感器

楼主(2015-12-12):
电机是永磁同步电机,带霍尔传感器的,在电机速度稳定到额定转速后电流偶尔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尖峰电流,求各位帮忙分析问题,谢谢!

电机概况: 电压120V,转速3万,控制芯片DSP2812,转子两极,霍尔角度30度。

楼主:
QQ715473086感谢提出宝贵意见

网友A:
每秒钟 转500圈,好快

你不给个电路拓扑,就光叫别人YY,就是YY也要找个封面吧

网友B:
可能应该是你电流采样本身的问题,实际电流不存在这个脉冲

PS: 具体还得看你实际的电路...

网友C:
不会又是电动车用的吧

网友D:
问题问得是挺黑箱的。除非遇到高手,而且恰好遇到并解决过这样的问题,很难YY。

网友E:
这个好像是电流环的PID太大了,震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秒钟 转500圈,好快

你不给个电路拓扑,就光叫别人YY,就是YY也要找个封面吧 ...

电路很简单,DSP采集HALL换相,DSP采集母线电流进行电流闭环 控制升速的速度,DSP+IR2113驱动NMOSFET,达到目标速度后用电流闭环控制转速稳速。这个现象是在稳速后偶尔发生的,大部分时间不出现这个现象并且稳速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像是电流环的PID太大了,震荡了

这个现象是在稳速后偶尔发生的,大部分时间不出现这个现象并且稳速效果很好。差不多三、四分钟偶尔出现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问得是挺黑箱的。除非遇到高手,而且恰好遇到并解决过这样的问题,很难YY。 ...

这个现象偶尔发生,没有什么规律,所以很头疼。如果问题问的不好请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又是电动车用的吧

不是电动车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应该是你电流采样本身的问题,实际电流不存在这个脉冲

PS: 具体还得看你实际的电路... ...

电流是安捷伦的一套设备采集的应该没有问题,主要是出现这种现象的同时电机会有一小段时间的异响,所以电流尖峰肯定是存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应该是你电流采样本身的问题,实际电流不存在这个脉冲

PS: 具体还得看你实际的电路... ...

电路很简单,DSP采集HALL换相,DSP采集母线电流进行电流闭环 控制升速的速度,DSP+IR2113驱动NMOSFET,达到目标速度后用电流闭环控制转速稳速。电路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F:
同时,用逻辑分析仪,捕捉一下这个时间点的PWM波形来分析吧

网友G:
感觉高转速换项延时的的影响比较大。看看是否和速度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时,用逻辑分析仪,捕捉一下这个时间点的PWM波形来分析吧

嗯 好注意 试试看 也想采集出HALL的值 看看尖峰电流是不是HALL受到干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高转速换项延时的的影响比较大。看看是否和速度有关。

1.74万转,2.4万转也出现了这个现象, 9600 和 1.14万 还没有出现这个现象 还在实验中。。。。

网友(2016-03-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出现电流尖峰并伴随电机异响,但我的比你严重多了,转速越高,出现的尖峰电流越多,我试着开环控制也是这样,好像跟PID没啥关系

网友:
估计是速度环信号输入前端受电机PWM切换干扰造成的瞬态响应,不太像力矩环问题,但最终反应在力矩环(内环)的电流上。这种现象确实比较难找原因,因为闭环响应处处皆响应。

网友(2016-07-18):
引用 楼主:
电路很简单,DSP采集HALL换相,DSP采集母线电流进行电流闭环 控制升速的速度,DSP+IR2113驱动NMOSFET,达 ...

DSP+IR2113驱动NMOSFET控制交流电机?可以吗?菜鸟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