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芯多股线通断检测求助

楼主(2015-12-12):
假设图中1线接通了,而2线虚焊,那么整根线是通的,但是其中的一股线没有用上相当于浪费了,现在我的问题是,怎么在线与连接座焊好以后检测出这一根电线里面的每股线是否全部焊好了?求提供思路,或者推荐现成的仪器,感激不尽

楼主:
为什么,我的线很多,出于安全、稳定、经济考虑还是都连接好要好一些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的线很多,出于安全、稳定、经济考虑还是都连接好要好一些吧 ...

让厂家保证不就行了,卖芯片难道都测试了? 保证整体性能就行了

网友:
测量导线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厂家保证不就行了,卖芯片难道都测试了? 保证整体性能就行了

我们自己焊的,,,,

楼主:
靠谱程度?我们的线长度不同,通与断差别大不大?需不需要采用些其他手段

楼主:
嗯,这个想过的,不过希望能得到现成的设备,线太多了K级别的,,一个一个测,心都碎了,而且这个的可靠程度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增加些可靠性?实在不行就只有像楼上说的那样多搞些毫欧表

网友:
1和2是不是可以借道?

当2断开的时候,电流难道不会借道1吗?

可能楼主担心发热,那不好意思,接头技术还需要练习。

网友:
剥长点,浸锡,切去一小截,查截面,ok的外圈再打个扣,焊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谱程度?我们的线长度不同,通与断差别大不大?需不需要采用些其他手段 ...

我们用来测量无感焊接电缆是否断股的,效果不错,你那是否能用只有你自己掌握了

网友:
每股线跟其它股线不绝缘,虚焊时两端电阻改变会很小,毫欧表也测不了。

网友:
晕喔!为什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比较精细的要求,是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不可以换一种解决方式吗?

网友:
这种不是用铜接头液压吗,照你这样想,铜线就外面一层跟铜接头接触的有用了,中间哪线就没用了。放不放心,跟你选择的焊接工艺有很大关系。

网友:
只能测电阻吧

网友:
彼此之间不绝缘,即便是有某处断了,还是与其它连通的。
图中看不出线是多大的,估计线径在0.5mm左右,基本上测不出来。
如果是绝大部分线在同一处都断了,只剩一两根,用电阻当可能检测的出来。

楼主可以试X光机。

网友B:
这个是电缆吧?看到铁皮了。
强烈反对不用线鼻压接的方式!
用焊锡,大电流必爆!

网友:
根据线路载流算出你电线所允许的最大电阻,用毫欧表测量电阻合格就行了,管他是不是有线没有焊牢呢,用这种线材的都要考虑余量的。如果每一根都完美接触才能保证性能,那就要修改设计参数了。

网友C:
比较好奇铠装线怎么是5根

网友D:
感觉毫欧表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毫欧表不靠谱。。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E:
以前处理过最大到185平方毫米的电缆,一般是液压线鼻子,然后再侵锡处理。这么大的电缆一般都会有余量,另外负载电流也是波动的。这两个因素和处理方法足于抵消楼主担心的个别股不通的影响了吧!
另外是不是有什么新领域需要达到这种要求.还想听楼主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好奇铠装线怎么是5根

可能是5线制。U  V W N PE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缆吧?看到铁皮了。
强烈反对不用线鼻压接的方式!
用焊锡,大电流必爆! ...

为什么用焊锡会爆?发热融化?如果用线鼻压接然后在加焊锡固定会更好,还是更差?

楼主你用股与股之间绝缘的线吧,这种不绝缘的即使断掉很多你也用常规方法测不出来。你总不能拿x光机一直扫吧,也不能用热成像一直看吧。
测电阻的方法也远不靠谱,断掉其中一股,对其电阻影响极小,和温度变化产生的电阻相比呢?你要知道,整线的温度是没法测定的。和导线自身产生的热电势相比,还有其他电磁场感应出来的电势。导线自身氧化产生的电阻变化。
最好的方法,多用几根,折断了之后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处理过最大到185平方毫米的电缆,一般是液压线鼻子,然后再侵锡处理。这么大的电缆一般都会有余量,另 ...

是工程中遇到了问题,想着解决,因为线太多了,,,出过问题

网友G:
只能测阻抗了,扫描高频的阻抗曲线
使用信号发生器+信号放大器===注入一端,另一端频谱分析仪看。
呵呵

网友:
毫欧姆表不靠谱,彼此之间不绝缘,看图线径也不小,不同导线长度的电阻变化都比一两根没焊到的变化要大

网友:
增加导线截面积,保证断30%-50%不影响正常工作,不然得等到有宇宙黑科技诞生才能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H:
楼主纯粹就是杞人忧天,我在移动专做配电设计,动辄上千安电流,都有规范的,你只管照做就行了,出了事是设计院的事,我们从没考虑过断几十上百根的问题。。这是说的过去料足的情况下,同规格的电缆很难塞进铜鼻子里,弄断几十上百根是常事,现在电缆缩水了,轻松塞进铜鼻子里,即便这样,按设计做也一点事没有。

网友:
到医院去,借用X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纯粹就是杞人忧天,我在移动专做配电设计,动辄上千安电流,都有规范的,你只管照做就行了,出了事是设 ...

你那不是叫缩水,你那是叫买的非国标电缆。国标电缆一般保证97%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只能测阻抗了,扫描高频的阻抗曲线
使用信号发生器+信号放大器===注入一端,另一端频谱分析仪看。
呵呵 ...

感觉楼主的这个要求,太过于苛刻,要求每根线都完美接触,才能保证性能的话,那么这个项目设计上没留余量也迟早会出问题,比如线缆铺线过程中,某根芯断了;或者环境温度升高或降低,都可能会出问题了。

抛开要求合理性的问题,单纯从楼主的需求看,用毫欧表应该行不通,这位兄弟的高频阻抗曲线扫描,可能行得通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用焊锡会爆?发热融化?如果用线鼻压接然后在加焊锡固定会更好,还是更差?

锡的导电率不高,容易发热. 电缆都是过几百上千安的电流.一般用液压钳压线鼻子,再用螺栓紧固.跟本不用考虑楼主的问题.(压钳出现以前好象还有以爆炸方式来连接的,只是听说过)
电缆根据种类,气温,铺设方式等同截面电缆的载流量都会相差几十到百安. 另外满负荷的工作时间,以及一天里电流的波动都让楼主目前考虑的这个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以前施工时,遇到不是标规,塞不进线鼻子电缆,还要剪掉几根.

楼主目前的问题,可能是余量没有留够,以致于在研究这种不需要考虑的问题了,如果不能通过通风散热解决,估计只有增加和更换电缆解决了.

如果一定纠结这个问题, 有个办法!  在保证电缆绝缘安全的前提下,使用铜氧焊, 直接用铜焊条焊接,全部溶接在一起,
这个能解决楼主顾虑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楼主要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测阻抗了,扫描高频的阻抗曲线
使用信号发生器+信号放大器===注入一端,另一端频谱分析仪看。
呵呵 ...

想到一块去了,,估计是没有现成的,只能试一下这个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楼主的这个要求,太过于苛刻,要求每根线都完美接触,才能保证性能的话,那么这个项目设计上没留余量 ...

是的,高频扫描估计有戏,,只是技术上有困难,,,

网友:
断线检测很有必要啊。我也想知道,不仅是接头处,还有内部断线。

网友(2016-07-27):
有一种设备很先进
叫螺旋CT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