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性的PCM转DSD代码

楼主(2015-12-13):
使用Delta-Sigma调制可以将MCU的数字IO口低成本地变为模拟IO,你只需要空闲的处理机时间和一个外置的模拟滤波器。可用带宽可以按照传递和整形函数推算出,精度/动态范围随频率而变化。
普通的八位机就基本不需要考虑了,这设计到超采样,插值以及累加的问题。我的实现实现了一阶和二阶Delta-Sigma调制器。三阶/五阶还在调试中,理论上做高阶数可以把量化噪声推到更高,增加更多可用、高分辨率的带宽。

效果在二楼,不知道为什么一楼插不了图片

代码地址:
https://github.com/rgwan/DSD-Tools

楼主:
一阶DSD编码正弦波。

楼主:
我个人觉得用DSD-DAC可能可以直接驱动逆变器的全桥,输出低噪声的50Hz正弦波,同时保持较高的效率,可以用来替代PWM。

楼主:
再来几张转换音频信号的图片。目前效果不HiFi(才16x,2阶DSD调制)。但是起码是可以接受的水平了。如果降低带宽,可以获得更高的分辨率。

网友A:
github 上的好像不全把,有些函数实现没有啊

网友B:
没有那个定制的sine.wav的波形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那个定制的sine.wav的波形文件

看main()就可以了。sine.wav就是扒掉文件头的wav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github 上的好像不全把,有些函数实现没有啊

核心函数已经都有了,就差抖动和重采样。我现在还在调试5阶的调制器,稳定环路。你觉得还有什么没实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核心函数已经都有了,就差抖动和重采样。我现在还在调试5阶的调制器,稳定环路。你觉得还有什么没实现 ...

楼主,5阶的调试得如何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代替PWM,PWM的频率是固定的,DSD是脉冲密度变化来调节输出信号,好像不太一样。DSD也许需要更高的工作频率,更大的开光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5阶的调试得如何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代替PWM,PWM的频率是固定的,DSD是脉冲密度变化来调节输 ...

五阶有点不太稳定……快速变化的信号引起了振荡,现在还在看怎么调参。
不,PWM分辨率是有限的,但是DSD分辨率随选取的采样率变化,理论上在调制频率不变,采样率变低的情况下能获得更好的信噪比。PWM这个就是定死的。不过目前没什么MCU带硬DSD,基本只能靠CPU算,这是个头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5阶的调试得如何了。
我觉得这个应该不能代替PWM,PWM的频率是固定的,DSD是脉冲密度变化来调节输 ...

在同样的信噪比下为了规避PWM的载波泄露问题,PWM频率经常是二倍于采样频率。加上要达到较高的精度,PWM通常需要fo*2^B的计数频率。比如96K PWM,16bit(采样率48K),需要6.2GHz计数频率,达到同样的信噪比,DSD只要768KHz.
简单计算一下就可以得出的结论~要不然现在带I2S数字功放为啥还是用PDM(DSD)调制呢,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同样的信噪比下为了规避PWM的载波泄露问题,PWM频率经常是二倍于采样频率。加上要达到较高的精度,PWM ...

有道理,可以参考dsd数字功放的原理

网友:
楼主大一啊,牛逼,

网友D:
权御天下...
LZ用的那个版本?
墨教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权御天下...
LZ用的那个版本?
墨教主的?

我自己重编的

楼主(2016-03-07):
更新了4阶调制器。环路参数有待重算,目前不适合定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