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良好且高效的datasheet阅读习惯?

楼主(2015-12-13):
问下子啊,各位高手大神都是怎么阅读datasheet,有没有什么好习惯可以借鉴。

难道都是想我一样找准一个需要用到的章节,然后一字不落的慢慢啃下来吗

网友:
打印出来,慢慢看,随手翻,翻烂为止。
另外,我不是大神。

网友:
呼叫咕大师

网友:
呼叫咕大师+1

网友:
俺也是这样,怕遗漏啥,也花不了太多时间

网友:
查找,相关内容,有的书是精读,但是必须打印出来,不需要精读,用关键词 (中文用中文,英文用英文)全局查找

网友A:
从设计考虑那些你不明白或疑惑的地方,作为关键点进行阅读,搞明白关键参数和你疑惑的地方即可。没有必要慢慢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设计考虑那些你不明白或疑惑的地方,作为关键点进行阅读,搞明白关键参数和你疑惑的地方即可。没有必要慢 ...

嗯,谢谢,我觉得这种以应用为导向的阅读方式挺好的

网友:
对于英文的datasheet,
先看图画,再看表格,至于正文,因为看不懂所以就不看了。

网友:
基本原则:用到什么看什么

网友:
要学会过滤

网友:
如果只关心部分指标的话,我是直接输入关键字查找。

网友:
只细看用到的部分,其他部分大概浏览一下

网友:
只看重点!!!

网友:
如果是功能全新的IC,大小字体都不放过,要不然不放心。

网友:
总共26个字母+0-9数字,若干希腊字母

网友:
先网上抄别人的程序,能用就算了,有问题再去找相关问题章节。

我们是工程师,不是科学家。

网友:
确实,一个芯片的资料1xxx页,只能用什么看什么了。

网友:
前面细看, 后面涉及各种接口功能时候再需要什么看什么. 一般都是打印出来.

网友:
元件资料看得少就仔细全部看完,
看得多了就只看自己关注要用到的地方.有相关的在找相关部分看!

网友:
大屏显示器+onenote+截图软件

网友:
打印出来~拿个笔划重点~

网友:
需要用到的时候读对应部分,然后写下笔记。
正常读对应部分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到其他的东西,所以笔记很重要。
后续需要温习的时候比较方便

网友B:
我可以预见的楼主未来三年内会转行

网友:
先找有没有官方出的中文版,或者有人翻译的,先过一遍做大概了解。重点章节还是看英语的,用到那一块再仔细看。

网友:
自己搞不懂的地方重点看,其他快速浏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预见的楼主未来三年内会转行

我比你乐观一点,预测明年的这个时候楼主转行。

网友(2019-02-10):
看重点。菜鸟一个。

网友:
转行没有?

网友:
朗读并背诵全文,总结主要内容,概括中心思想,小学语文课本最多的几句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比你乐观一点,预测明年的这个时候楼主转行。

我比你乐观一点,预测今年的这个时候楼主转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比你乐观一点,预测今年的这个时候楼主转行。

你太乐观了,楼主应该是转行三年职业遇到瓶颈,正在反思当初为什么要转行,原来是该死的英文datasheet!真是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