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gleBone Black EMMC 上面的Linux系统如何还原?

楼主(2015-12-13):
请问 如何把 BeagleBone Black EMMC 还原成
原厂网站上最新版的Linux 系统
我只会做 MicroSD 的Linux 系统 但想把板上的系统 更新
但不知如何做

网友:
最简单的 先用TF卡启动, 进入linux后分区, 把MLO,UBOOT,KL,拷贝到FAT32分区, 文件系统整个复制到EXT4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1.按住SD卡附近的按钮,然后通电,接着一直等一直等就好了
2.取消/boot/uEnv.txt中的cmdline=init=/opt/scripts/tools/eMMC/init-eMMC-flasher-v3.sh前的注释,然后一直等一直等

楼主:
马上试试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