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V转5V 1A DC-DC隔离 不稳压有什么成本低可靠的方案么?请教!

楼主(2015-12-13):
24V转5V 1A DC-DC隔离 不稳压有什么成本低可靠的方案么?请教!

网友:
3842的方案,

网友:
UC3843或3842

网友:
XL7005

编缉: 原来要隔离啊,没看清

网友:
楼主最后定什么方案了?

楼主:
自己搭了个三极管的UU9.8共模电感加个绕组自激电路,输出短路才200mA.后来用555做了个50% 20Khz+13007,更加不理想才100mA。差太远了。。。最近忙其他的暂时搁置了。

网友:
不管什么方案,都是一个震荡电路加一个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