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用实时时钟IC还是温补晶振?

楼主(2015-12-14):
时钟IC:     RX8025AC或DS3231
温补晶振:  32.768KHz,0.1ppm的TCXO

看了一下rx8025ac的精度数据,好像不如0.1ppm的温补晶振啊?

只追求精度的话用0.1ppm的TCXO更好么?

网友A:
加个网络校时安心。

网友B:
选用热稳性较高的时钟晶振,然后根据时钟晶振的温度曲线加入软件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用热稳性较高的时钟晶振,然后根据时钟晶振的温度曲线加入软件校正。

时钟IC应该出厂时就做过校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网络校时安心。

离线小产品,电波,GPS,原子钟之类的基本就不考虑了.

原本想用温补晶振,不过实时时钟ic更便宜些,

网友:
功耗要求呢

楼主:
没要求,二选一,找个准的.

网友C:
你要有一台时钟测试仪,每台机单独调整谐振电容,选个5PPM的晶振,可以做天误差0.5s/day

网友:
广播也可以校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有一台时钟测试仪,每台机单独调整谐振电容,选个5PPM的晶振,可以做天误差0.5s/day ...

对时钟测试仪感兴趣,能否推荐一下型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对时钟测试仪感兴趣,能否推荐一下型号?

我们在做温湿度表,老外要求时间精度0.5s/d,头都搞大了,就买了台时钟测试仪。百毒一下“时钟测试仪”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在做温湿度表,老外要求时间精度0.5s/d,头都搞大了,就买了台时钟测试仪。百毒一下“时钟测试仪”就 ...

再加个 电波钟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