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这种USB HUB

楼主(2015-12-14):
现在的电脑USB供电太弱了,USB多带几个设备就不行了,但是额外的供电多了一根线也不是我喜欢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种设备,内部带电池,相当于一个充电宝,类似于法拉电容的作用,当设备短时需要大电流的时候,
从电池供电就解决了电脑电流输出不足的问题。
当host端拔掉的时候,内部的电源就停止输出。

网友:
有的电脑主板在某些USB口支持大电流输出,还不如直接使用那个USB口。

网友:
我也希望市面上有这种东西卖,我想买一个来用。
我不喜欢外插电源。
这个方案对偶然使用电流较大的usb设备比较方便。

网友:
等到这个能满足你要求了,你又会挂更多的设备,到时候又不够用了

网友:
就用充电宝  挂个HUB  但是充电挺麻烦的 忘了就是鸡肋了

网友:
现在有些 USB Hub 的供电接口是 Micro USB 的,你可以接电脑、手机电源适配器或者移动电源的 USB 口都行。

网友A:
我现在用固态硬盘组装了个USB3.0点U盘,因为耗电量太大,只能转成2.0用。太可惜了,至今没想到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关键点,长时间使用大电流使用,或者电池无故实效会不会导致后端设备损坏?估计很有可能。你完全可以自己搞一个移动电源,更改充电电路为500ma,买那种能冲同时能放电的,还没有小电流自动关机功能的。

什么时候电脑支持usb pd2.0的时候,就可以了

网友:
关键点,长时间使用大电流使用,或者电池无故实效会不会导致后端设备损坏?估计很有可能。你完全可以自己搞一个移动电源,更改充电电路为500ma,买那种能冲同时能放电的,还没有小电流自动关机功能的。

什么时候电脑支持usb pd2.0的时候,就可以了,再也不怕电流不够了

网友:
就是HUB+充电宝 DIY一下而已,
把PC的V+控制升压输出

而且PC依然能500mA速度给充电宝充电啊

网友:
自己做过一个HUB,不过外部供电的,理论上可以一接N多个,自己只试了1转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用固态硬盘组装了个USB3.0点U盘,因为耗电量太大,只能转成2.0用。太可惜了,至今没想到更好的解决方 ...

带供电的usb hub是能解决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带供电的usb hub是能解决问题

楼主是嫌那种外接电源的hub插线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嫌那种外接电源的hub插线不方便?

对,感觉线有点多。而且也不方便笔记本带出去用。

网友:
貌似只能自己拿hub和充电宝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