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机驱动板的芯片?

楼主(2015-12-14):
如题、、、有谁知道这个驱动芯片的型号?里面的MOS是4个IRF3205S

网友:
IR2110类似的?

楼主:
怎么就没人回答呢?自己顶个、、、、

网友A:
估计是FAN7388,自己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FAN7388,自己对一下

FAN7388是驱动三项电机的

网友B:
本来以为是mc33883... 对下资料发现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以为是mc33883... 对下资料发现不是

mc33883在这个电路里面可以直接替换吗?

网友:
hip4081  4082?

网友:
引用 楼主:
mc33883在这个电路里面可以直接替换吗?

pin 对不上, 功能是差不多

网友C:
HIP 4081  全桥驱动,现在也在用

楼主:
应该就是它、、、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P 4081  全桥驱动,现在也在用

谢谢、、应该就是它、、、

网友:
感觉是ir2110s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P 4081  全桥驱动,现在也在用

能给个这个驱动芯片的应用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这个驱动芯片的应用电路吗?

可以参考Datasheet的典型电路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iyzhrUIJmb5Jq2bUC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