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位大师 2.4G放大器的问题

楼主(2015-12-14):
公司这里做射频不多,在选型的时候,基本确定是TQP3M9009或者ADL5611,但这两种放大器的输出功率是多少?
数据手册上的+39.5 dBm Output IP3, 这个 IP3是输出功率吗?

网友:
不是,是个理论参数,3阶截获点,衡量放大器线性的参数。根据此值可以计算3阶互调参数的。OIP3为39.5dBm对LNA来说这个值非常高,属高线性LNA,猜价格也不会便宜。

网友:
你可以参照IP1的值来评估最大输出功率,也就是1dB压缩点,可以认为输入和输出到达这个点以后就不再是线性的了,一般选型需要IP1大于你所需要的功率。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师,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