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中断函数的执行时间大于定时中断周期,会怎样

楼主(2015-12-14):
如果中断函数的执行时间大于定时中断周期,会出现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死机出不来中断了,主程序没机会运行

网友:
会很变态

网友:
不会死机,会一直执行中断里面的程序,退出中断后立马进中断。

网友:
如果允许中断嵌套,死循环。必须禁止中断时间执行时间过长!

网友:
所以说中断要短.两三句话完了赶紧出来.

网友:
中断分为前半段和后半段(延迟中断调用);

在前半段里面,一般中断是关着的,就是说:多余的中断根本就进不来,在前半段最后会开中断;

延迟中断调用(DPC)就是把中断任务放在一个队列里面,如果执行的慢了,我估计CPU不干别的了,就在哪里调中断了;因为中断的优先级比较高;

网友:
大家都在排队上洗手间(只有一个蹲位),如果其中一个占着蹲位很长时间不出来,你说会发生啥事情!

网友:
一般来说,自己打断不了自己。所以最后的结果应该是,中断执行完立刻进入中断,实现死循环。

网友:
这就所谓的 CPU 资源占用 100%+

网友A:
看来楼上的都对51的中断不熟悉呀,正确的是不会死机,主程序和中断程序都能运行,只是主程序运行比较慢而已,比如如果中断函数的执行时间为10us,则主程序以10us执行一条指令的速度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上的都对51的中断不熟悉呀,正确的是不会死机,主程序和中断程序都能运行,只是主程序运行比较慢而已 ...

假如中断周期是10us,但是中断里面程序运行是15us,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主函数里面会运行么。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中断周期是10us,但是中断里面程序运行是15us,最后结果会是什么样的呢?主函数里面会运行么。能否解 ...

51会执行15us,退出中断执行主函数一条指令后再次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