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奈尔大学ECE4760课程使用Protothreads开发的项目

楼主(2015-12-14):
今天逛康奈尔大学的ECE4760网站,发现他们今年的学生项目开始采用Protothreads了。

Bruce Land老师还对Protothreads进行了一些改进:
http://people.ece.cornell.edu/la ... x_Protothreads.html

大家可以参考这些使用Protothreads的学生项目:
http://people.ece.cornell.edu/la ... inalProjects/#f2015

网友:
ProtoThreads这个思路很赞,学了一段时间,用到了我的项目中

网友:
传点资料上来,度娘啥都找不到.晕

网友:
嗯嗯,前天也看到这个了,都在用protoThread做项目

网友:
项目上在用着ProtoThreads............

网友:
ProtoThreads,很赞!
用在了两个项目中,确实不错。感觉还是只学到了他的一点皮毛,仅用个几个函数而已!

网友:
ProtoThreads,很赞!
很值得一用。

http://www.daxia.com/bibis/moredata30_1234764_43130.shtml
http://blog.csdn.net/utopiaprince/article/details/6041385
http://blog.csdn.net/finewind/article/details/6186291

编辑原因:补充点看到的资料

网友:
MLGBD
找不到服务器

Firefox 无法找到在 people.ece.cornell.edu 的服务器。

    请检查该地址是否输入错误,比如将"www.example.com"错写成"ww.example.com"
    如果您无法载入任何页面,请检查您计算机的网络连接。
    如果您的计算机或网络受到防火墙或者代理服务器的保护,请确认 Firefox 已被授权访问网络。

网友:
嗯,一直在用,自己用宏定义封装一下,使用起来简单方便,效率也高,写程序的感觉和前后台系统类似,因为CPU一直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中,不主动切换时是不会自动切换到其他线程的的。OS都是定时切换,感觉不受控制。

网友:
pt. 线程包吗?

网友:
高大上,康奈尔大学ECE4760你是怎么找到的

网友(2016-02-24):
楼主,咱这英文能行么。。。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很好用

网友(2017-12-26):
所有的协程都要放到 一个文件中(main.c)  感觉这点不好

网友(2018-08-21):
发现康奈尔大学代码有个bug
#define PT_YIELD_TIME_msec(delay_time)  \
    do {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e_thread ;\
    time_thread = gSysTick + (unsigned int)(delay_time) ; \
    PT_YIELD_UNTIL(pt, (((unsigned int)gSysTick) >= ((unsigned int)time_thread))); \
    } while(0);

当 time_thread = gSysTick + (unsigned int)(delay_time) ; 溢出的时候.

网友:
Mark一下,有空也用用Protot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