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电流闭环如何进行PID调节?

楼主(2015-12-14):
如给定1A的电流,系统检测的是0.9A的电流,
问1:电流闭环调节中是只调整相位角的超前或滞后么?在调整相位角时A/B两相同时超前或滞后呢?还是A/B两相中一相超前另一相滞后呢?
问2:电流闭环的调节中还是相位角与电流的幅值二者同时调呢?
问3:PWM波占空比的调整与相位角或电流幅值之间有何联系?
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2016-09-12):
帖子沉了

网友:
关注你的帖子

网友:
问1:电流闭环调节中是只调整相位角的超前或滞后么?在调整相位角时A/B两相同时超前或滞后呢?还是A/B两相中一相超前另一相滞后呢?
      肯定是超前的,两相电机的电流是正交的,两个之间的角度是觉得的90度
问2:电流闭环的调节中还是相位角与电流的幅值二者同时调呢?
      电流闭环是两者军要控制(我的理解),你可以请教摊子里几个做永磁同步电机的大牛
问3:PWM波占空比的调整与相位角或电流幅值之间有何联系?
      PWM波的占空比是从正弦表里取出来的,这个幅度于相角的关系你应该就会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