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器硬件中的驱动电流是如何设定?与电机本...

楼主(2015-12-14):
市面上常见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如两相混合型的步进驱动器,一个驱动器可以匹配多种类型的两相步进电机,可通过硬件上的拨码开关选择不同类型的驱动电流,已匹配不同额定电流参数的步进电机。
问1:这种驱动器上的拨码开关调整的不同的驱动电流,是怎样的原理呢?
问2:是否是通过硬件改变输出电流幅值的调制比呢?
问3:是否与电机内部的内阻有关呢?
求各位大神指导!!!!

网友A:
拔码开关实现调节选择,就跟风扇的档位来选择不同的风量一样。至于说原理什么的,还如明确介绍自己要实现什么功能
市面上大部分步进驱动器都是恒流细分的。硬件扩流嘛,如果是想在驱动器外部再增加器件来实现,那可能性不大。至于板级内部嘛,就得看具体的方案了,如果原方案是留有余量的,那就很方便扩流

感性负载,PWM恒流驱动。电机本身来说,通过的电流大小与电机本身的电感和脉冲的频率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拔码开关实现调节选择,就跟风扇的档位来选择不同的风量一样。至于说原理什么的,还如明确介绍自己要实现什 ...

在电流PI调节中,比如电机给定90°电角度时,对应一相电流值为1A,但实际采到得电流为0.9A,只是调整PWM的占空比去改变电机的电流麽?
在这种情况下能否保证电机此时走的一步正好是一个步距角呢?如步距角1.8°,实际走了1.6°,这种情况下需要调整细分中的相位角呢?还是只需进行电流PI调节即可?
求指导!!!
.

网友:
着相了。 新手上路?刚接触这方面?

  建议先详细了解一下步进电机的特性、特点,然后了解一下电流细分的实现。积累基础性知识面,再考虑这方面的问题时就不会过于片面了。越是基础性的东西,越是难以解释。能清晰描述的,基本都是大师级的。大师的时间很金贵的

  另外,常见的步进细分驱动,大多都是开环方案的。驱动感性负载,速度稍快就会出现电流不足。而单纯的电机实际电流与设定细分电流的差异并不会导致丢步。否则开环的恒流细分方案就不能实用了。

  电流闭环当然考虑只是电流本身了。步进驱动非位置闭环,输出状态的切换只跟随输入脉冲的状态变化。否则,电流要达到设定值需要100uS,而脉冲信号是50uS的周期,难道得在那里等待电流达到设定值?若是多轴联动问题会非常突出……

  咨询问题,最好是清晰明确描述问题本身,然后可以再适当加上自己的见解的补充。这样才最省事。 可惜的是多数人都会在问题本身加上自己的判断,然后再去咨询问题,结果就是千差万别,纯属浪费时间